[求教]有誰用過圓形配件固定劑(軸承固定劑)可以Post 出嗎?

楼主(2012-03-30):
求教各位大大

蔽極馬達 換上 [NSK 日製 626z] 承軸,   [軸心] 與 [軸承] 沒有很緊, [軸承] 與 [軸承座] 也沒有很緊

=> 結果 換了新承軸後,還是有聲音.

=> 有誰用過圓形配件固定劑(軸承固定劑) 來解決此問題?  可否 Post 個教學文?

感嗯ㄚ~

网友A:
用厭氧膠一般有綠色和紅色 ,您看包裝約八分滿的就是 ,一般用於螺絲防鬆
建議用 駱泰 當關鍵字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厭氧膠一般有綠色和紅色 ,您看包裝約八分滿的就是 ,一般用於螺絲防鬆
建議用 駱泰 當關鍵字搜索 ...

謝謝您的資訊!

网友:
老大.....上回我就有提過軸承固定劑 而且效果非常好 不過空隙的大小是有限制在幾條以內的 空隙太大無效

我曾經有一次 也是軸承與軸蓋鬆脫 剛好有一罐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軸承固定劑 不知其效果如何 就拿出來亂塗一下

隔天我又把那顆馬達 拿到電機行修理 說明原因後  老闆就開始拆了 哪知拆到軸承時 軸承固定住拆不下來了

教學文我不會 秀幾張圖片讓你參考一下

楼主:
qs82867 大大, 再次謝謝分享!

之前還不知道有這種東西.

查了下網路, 這一小瓶 50ml 可能要~$500   一個馬達也 $500

所以 想了解多一點,  謝謝您!

网友B:
大一點的機械五金行就有售了,如果是分裝瓶,大約是50cc 120-170元
但是這是一切正常下固定用的,如果已有磨損是無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一點的機械五金行就有售了,如果是分裝瓶,大約是50cc 120-170元
但是這是一切正常下固定用的,如果已有 ...

謝謝您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