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機板(GA-8IPE775-G)無法開機

楼主(2012-03-30):
請問各位大大:
    通電後,鍵盤燈全亮,使用偵錯卡01-->C3-->C1,跑了幾次後停在01或C1...............不知道哪裡壞?

网友:
1: FF、00、01、02    狀態不跳變    CPU未工作
2:C1(或C開頭)、D3(或D開頭) CPU已工作正在尋找內存
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8878-1-1.html
先看看有無RESET!
除錯卡只能當參考!

网友:
除錯卡擋"C1"...
記億體問題比較多見,可能記憶體故障,沒插好,接觸不良,或是與主機板不相容..提供參考

网友:
記憶體接觸不良先查!!

网友:
偏向記憶體方面問題!!

网友A:
除了記憶體方面,還可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記憶體方面,還可先刷一下bios~

在不能開機的狀況下,刷BIOS沒這麼簡單吧!!
而且不是人人有燒錄工具!!況且BIOS程式故障機率不是很高!!
還是先從簡單的故障查起會比較適當!!
因為除錯卡能讀到故障碼,原則上BIOS是正常的!!
若有錯誤請先進指教!!

网友:
不見得吆,請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20247-1-1.html

网友:
開機後 故障碼一直跑 可能無法抓到正確的數據 若確定記憶體沒問題 應該先刷bios 不應該朝電源部份著手  應該朝data 著手(數據線  地址線)  個人覺得 1.先吹下bios 找個大大重燒 約1-200元   2.若還不行 可能cpu 或北橋虛焊了 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