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電源板 - 零件規格詢問

楼主(2012-03-30):
這顆常用的液晶電視電源板,送來時偶而不正常。說拍拍會正常,沒想到熱機一晚都還正常。
關機後重開就開不起來了n_040| 開機藍燈轉龍燈閃三下,很奇怪,多開幾次後突然碰一聲然後冒煙~~~

拆開檢查是電源板IC燒毀還有數顆零件掛了,大部分零件還知道規格,有2顆電阻燒黑無法辨別,請問各位有這板子嗎? 幫我看看其阻值為何? (平常這PSU可能有多台,剛好手頭上沒了)

待查規格

R63
R32

現在先拍些圖片,準備上傳

楼主:
附上圖檔

剛燒毀燒焦的畫面忘了拍下,下圖是已經清潔過的

圖上有這電源板的編號
其他框起來的是燒毀零件。

已知故障零件,還在確認是否還有別的零件

燒毀處背面

楼主:
IC2 的第6,7腳銅箔已燒壞準備用跳線了
圖三藍線標的是 R63 和 R32
麻煩有這電源板的大大幫我確認其阻值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圖檔

剛燒毀燒焦的畫面忘了拍下,下圖是已經清潔過的

R63用1K 和 R32用10歐姆

网友:
維修時記得該區附近小電容看一下,修好後用防燒負載先試動作

网友:
這是+5VSB 的電路
IC2 是 EA1532A
Q7和Q11極可能同時掛掉,這兩顆用2N4401和2N4403
Q4為04N70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