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音頻分析軟體

楼主(2012-03-30):
是否有音頻分析軟體用現有的PC加上MIC做拾音校正.
可以測得音頻分析的瀑布圖.
還是一定要購買套裝的設備呢?

圖例

P.S.:有找到Audionet CARMA 3.0
正在研究中. 英文說明PDF文件
還不知怎麼用!
XD

网友A:
軟體或儀器有許多種,可根據使用者的喜好或用途自行選用,但最重要的是一支稱為“標準麥克風”的儀器。
例如 B&K 的麥克風有附該支 Mic 實測的響應圖,使用這種標準麥克風所測得的環境空間或喇叭的響應才有一定的精準度。
至少也要選擇一支有詳細資料的電容式麥克風才能較有參考性。
應用軟體如能針對使用的麥克風響應曲線做設定與補償會更理想與實用。

用套裝的成品會比較方便,但是價錢非常不親民,因為廠商久久才能賣一套。
知道原理與使用方式當然可以自己搭配,但是需要有許多比較物與無響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體或儀器有許多種,可根據使用者的喜好或用途自行選用,但最重要的是一支稱為“標準麥克風”的儀器。
例 ...

感謝K大的說明.
MIC真的就是個大問題了!
每支MIC的響應頻寬跟效率都不盡相同.
看來這樣真是不容易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