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v 無法開機

楼主(2012-03-31):
拜託大大 給各方向  過保  送華碩 主機板壞
拆過 目視 沒異樣

网友:
只有無法開機這個線索,很難ㄝ!!

建議PO個圖加上測量的部位數據,不然最少也要有個除錯卡故障碼,否則很難給建議喔?????

网友A:
電池充電燈有亮嗎 按電源開關有反應嗎 會掉電嗎   有過電無畫面嗎

网友B:
不會是變壓器壞了吧?
先確定電有進去
待機電壓和開關電壓有出來

网友:
你提供的資訊太少
無法開機 因素很多 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充電燈有亮嗎 按電源開關有反應嗎 會掉電嗎   有過電無畫面嗎

電源燈沒亮  要按一下電源開關才會亮  但一樣沒動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是變壓器壞了吧?
先確定電有進去
待機電壓和開關電壓有出來

我良變壓器有電 19v  但是電腦卻沒燈亮...要按開關燈才亮  沒反應

网友:
電源開闢按了以後 1.是否電源燈會持續亮著  ---2.風扇也都有轉   3.顯卡是否為 ati 2300   如果1和2都是yes  那應該是顯卡(晶片)問題了  找個大大重bga 或更換應該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良變壓器有電 19v  但是電腦卻沒燈亮...要按開關燈才亮  沒反應

水銀電池拔掉再試試看

网友:
相信目前這台NB的故障情形樓主無法自行維修,請找專業人員,不然這台就廢了?????

网友:
請放上圖片,不要口頭回答,這樣很沒效率...
有拆開看過嗎? 是否有電容突起、爆掉
或是電阻、MOS故障?

楼主:
恩恩 還是感謝各大大ˇㄉ指教

网友:
提供以下三個方向~
1.請檢查變壓是否原廠, 副場的很多(幾乎) 都不足瓦, 這台應該需W數較多,
(如果送過ASUS, 應該可以排除)
2. 看看主機板 CMOS Reset 看看 (板子上應該有按鈕.)

3. 不行大概就是 ATI 這顆 BGA 過熱脫焊(
他有提供一個方法 外接螢幕看看.
再不行 用手壓住晶片開機.看看有沒有畫面..可能就有啦

這台記得好像也是ASUS  超 "熱"  賣的機種.

因為無法貼連結..請google自查f5v故障維修 可以查到一些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