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站長,論壇內能否增加一項關注功能呢!!

楼主(2012-03-31):
請問站長,論壇能否增加一項關注功能呢!!
也就是說在發帖的樓主下方部分增加一個""關注""
若該帖有新的其他回應(非回應發話人部份),也能在個人提醒功能上顯現。

這種要求不知道會不會犯眾怒!!  但純屬意見表達!!

有同感者歡迎加入!!

网友A:
應該發在意見反應區~

小弟有另一項建議不曉得設定上方不方便
非會員或未登錄狀態
看不到附件
附件一般大部份是圖片
為了吸收搜尋進來的準會員
可不可以開放個1~2個
其他才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發在意見反應區~

小弟有另一項建議不曉得設定上方不方便

這有點類似FB的一項功能
就是他讓你看文章的其中一部分和一兩張圖片,接著你要繼續看的話要按讚
有些論壇他是改成讓你看文章的其中一部分和一兩張圖片,接著你要繼續看要登入論壇會員

大陸的有一個論壇是他讓你看到有哪些附件,但是圖片不會顯示出來,你要下載附件就要叫你登入了

類似這種功能的插件很多,但是名字都不相同,要找到自己喜歡的插件並不是很容易

网友:
謝謝你的建議,但是這是什麼東西我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發在意見反應區~

小弟有另一項建議不曉得設定上方不方便

我有在後台看過,但是Discuz好像沒這個功能,等代購團忙完後再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在後台看過,但是Discuz好像沒這個功能,等代購團忙完後再研究看看。 ...

我剛剛回響了一下以前當管理員設定了哪些東西
被我想起來了!!
就是
[hide]你要隱藏的東西[/hide]
在中間可以隱藏的東西很多:
影片網址
圖片
附件
文字

這個代碼,我有試過,你沒有將這個權限開放給一般會員使用

楼主:
因為目前站內只針對發話者的回覆功能,也就是訊息只會發給被點選到回覆的發話人提醒功能裡,若能增加""關注""功能的話,只要帖子有其他人回應,就把訊息加入到有點選""關注""功能的會員提醒裡,方便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