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優派 vv1912wb-4,PI板故障零件徵求!!!

楼主(2012-03-31):
優派 vv1912wb-4,PI板故障!!!

1.P605*2
2.OZ9910GN*1
3.電路編號F200的保險絲(SMD型 身上有寫3),有人能告知小弟這樣是什麼規格的*1

不曉得站內有無熟識的賣場!?
小弟上拍賣看是有看到,可是都是不同賣場,買一買運費手續費加一加似乎價格都超過買一塊公板,這樣似乎失去DIY的精神。

网友A:
...P605...有!幾十塊
9910GN....你確定他壞掉了嗎@?
F200...是3A保險絲
你在哪裡阿?

网友B:
vv1912wb-4
這剛剛完修
都是電容爆掉導致F200的保險絲燒掉

40T03GP兩顆晶片都沒問題
重點就是保險絲的問題
我是買4A的SMD慢斷型的裝上去就有通了!!
給您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605...有!幾十塊
9910GN....你確定他壞掉了嗎@?
F200...是3A保險絲

P605 應該是壞掉了 因為其1234 PIN都導通,查文件應該是不導通
9910GN 我不知道有無壞掉,是看板上文章說"有可能"一起壞!!
3A保險絲 也"斷路(不通)"

小弟住桃園!!!!

楼主:
引用 网友B:
vv1912wb-4
這剛剛完修
都是電容爆掉導致F200的保險絲燒掉

小弟的PI板上似乎沒有40T03GP這個元件,是採用P605的8PIN封裝的IC(但似乎其功能相同)

電容小弟以全部換新,保險絲確定"斷"路,所以要買新的但是不知道規格!!

3A保險絲 SMD型,這樣賣家就聽的懂嗎!?

网友A:
...~~可以找3A電阻型(就是長得像電阻,但上面有印3A或3)
SMD的有些店家太小可能不容易買到~

你在哪裡阿~
如果你在台北....要不要考慮跑一趟內湖來找我...~(我記得605 & 3A保險絲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3A電阻型(就是長得像電阻,但上面有印3A或3)
SMD的有些店家太小可能不容易買到~

Macliu大:
您是有多餘(備料)的料件!?
還是您有在賣電子零件呢?
若您有販售,可否賣我呢(目前還沒找到有賣家同時有這兩種零件)?

小弟住桃園><

网友A:
...桃園~瞭解!
我今天晚上下班~來看一下~
你605要兩顆?
3a保險絲(我的是電阻型的喔,不是smd的)一顆?

网友:
另外
有跟我打招呼的那位朋友...~~在發一次訊息給我好嗎?!!
對論壇的一些功能不太熟!
不知道按到啥就........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桃園~瞭解!
我今天晚上下班~來看一下~
你605要兩顆?

如果可以的話,可否各跟您買兩顆
電阻型 和 SMD型應該沒差 都可以當保險絲用不是嗎^^??

若有多的料再跟小弟說,小弟再PM資料給您!!^^

网友A:
就!!!要稍微幫腳加工!!讓他黏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要稍微幫腳加工!!讓他黏在板子上~

嗯!!這點加工,剛好小的還會!!

网友A:
~~其實說加工!也太嚴重了~
反正就是!!要把腳剪短~折一下!方便黏貼上去(因為我都是這樣做)
畢竟電阻型的~用途比較廣!
smd有size的問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說加工!也太嚴重了~
反正就是!!要把腳剪短~折一下!方便黏貼上去(因為我都是這樣做)
畢竟電 ...

呵呵!!!
謝謝教學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