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型號是FP91G無電源

楼主(2012-03-31):
請教各位大大:
    本來要修有電源無顯示(已換Q816(C5707)元件),結果不小心將電源接地誤觸Q601(K3264)造成短路燒毀
  已更換K3264及保險絲,但是依然無電源.
    IC601及IC602有可能燒毀嗎?
    或者燒毀擴大到其他地方嗎?
    AD板可能燒毀嗎?

謝謝大大,已找到損壞元件,結果是G極附近SMD 電阻R623(4.7),R612(47)損壞,...................[已解決]

网友:
一般IC不會直接控制大電流MOS,建議量一下附近那幾顆電阻,看阻值是否較大或斷路。

网友A:
你的圖上有一顆電阻很明顯有變色,應該已經掛了吧!!

附近元件建議一個一個卸下測量,確定故障元件後應該能順利修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圖上有一顆電阻很明顯有變色,應該已經掛了吧!!

附近元件建議一個一個卸下測量,確定故障元件後應該能 ...

是不是你也看到這顆,我還以為我眼睛有問題。

网友:
如果2SK3264因短路燒燬,IC601也有可能連帶燒燬.

网友:
恩!!就是那顆,很明顯的燒了!!

网友:
如果一次側MOSFET明顯短路,則從G/D/S延伸出去的元件(電阻、晶體、IC等)都有被直流高壓打穿的可能,必須一一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