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師幫個忙

楼主(2012-03-31):
圖中箭頭所指!
这lcdtv有甚麼問題?

网友:
漏液或漏光.拍的過度清楚難判!

楼主:
大哥,這可不是漏光或漏液那麼簡單!
不然小弟也不用求助.

网友:
應該是偏光膜壞了.慢慢的會越來越大.

网友:
偏光膜 損傷 OR 面板問題 這片應該是被拆過 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應該是沒裝好

网友A:
藍色全屏顯示 , 也是同樣問題嗎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色全屏顯示 , 也是同樣問題嗎 ? ~~~~~~~

沒有訊號輸入時一樣出現這個情況.
請大大指教一下,多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訊號輸入時一樣出現這個情況.
請大大指教一下,多謝!

您的狀況,,,,, 是面板偏光膜的問題 , 面板偏光膜有分, /內 和 /外 偏光膜 ;
                   內 為 90 度
                外 為  0 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訊號輸入時一樣出現這個情況.
請大大指教一下,多謝!

叁考一下 " 昆哥 的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6883-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