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olerMaster 500W烏龍.....這..算不算維修?
火..

楼主(2012-03-31):
修power...其實我還不太會修,所以網拍買了個故障power,想學修看看...這個power賣家說是故障的,正
合我意,拿到時看了一下外觀,還滿新的,序號看來是2011出廠的~~

上電測了一下,沒過電跡象,power測試器沒半個LED亮起...心想完了..好像很硬,連動都不動~~

從大風扇往內部看,也沒看到爆電容~~

將要拔掉電源線時,發覺..好像..怪怪的~~

把它調回來~~

竟然...起動了,風扇會轉了,硬碟也有"ㄍ..ㄍ"聲......
這~~~實在太搞笑了,連殼都沒拆,用看的就攪定了..

12V~~

5V~

3.3V~

各位觀眾..麥嘎哇吐槽,實在是軟到不行~~

网友A:
那個賣家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
這... 便宜買到個好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賣家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
這... 便宜買到個好貨!

不確定,頭一次跟這賣家買的...

网友:
以前 台達的 ~300KB 也是這樣搞烏龍~
我買回來以為壞掉 ~不能用 ~..
之後準備拿去退 突然發現 ~....原來 還有各開關 ~...N年前的事情CC
怎麼廠家 預設值 220V...

网友:
真是夠離譜,賣家眼睛沒注意看吧,以為壞了,調再220V當然沒電,不過恭喜了,這樣賺了一台電源500W還不小,不錯這樣不用修了,是使用上的問題!

网友:
哈哈哈~真是烏龍Power!
恭喜~賺到了!!!

网友B:
幸好大大沒拆~~
這POWER是保2年的

网友:
恭喜撿到超級軟............軟到會讓人爽死

网友:
這個真的超軟
動個撥鍵就好~

网友C:
網拍的東西很難說 !! 我也買過一些東西 , 對方說是故障品 !!

可是我拿來使用時卻是正常的 !!

像 液晶螢幕 有的只是外面供應電源的問題 !!

他就認為不開機壞了 !! (我猜想 , 因為它沒附變壓器)

我使用自己的一插就是正常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好大大沒拆~~
這POWER是保2年的

是滴~~看機身序號,外觀又沒拆過,保固內,本想直接送修,阿災...沒壞耶,烏龍一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拍的東西很難說 !! 我也買過一些東西 , 對方說是故障品 !!

可是我拿來使用時卻是正常的 !!

逛網拍,我一直都是從"故障品"找起,說真的..遇到這麼軟的也不是第一次~~
網拍就是這樣,內行的有,還有不是很懂的也有......

网友:
...另外!這一款power應該主要是外銷用~
所以出廠預設才會條為230....

网友D:
這一台POWER , 用的主機電源, 應該是220V , AC ,,, ( 有可能是 "阿陸" 主機) , 拆下的 220V 故障 ,
110V  線路 , 是 OK 的.......
保內 , 可以免費送修!!!!!!   ~~~~~~~~~~~~~~~~

网友:
ㄟ,你沒說買多少錢??

网友A:
哈,剛剛上網翻了一下,在這裡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45741405
目前只剩400W那顆了...

我想bob******會不會就是樓主呢?

网友E:
這顆不是在保內怎不回原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顆不是在保內怎不回原廠修

上面有說了,只是一個220跟110調錯了,不需回到原廠吧
如果你是說賣家的話,可能他也不是很專業的,可能業餘隨便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剛剛上網翻了一下,在這裡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45741405
目前只剩400W那 ...

哇勒...現在是..人肉搜索嗎?

想知道我買多少嗎
想知道的話可以找得到
答案都在那裡
去吧~
去找吧~

网友:
這...........當然算維修啊! 把所有機件的電壓位置,電流位置,零件位置,功能位置,都調整維修到定位,就算維修了!
只是你這次也軟的讓人太羨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勒...現在是..人肉搜索嗎?

想知道我買多少嗎

所以你是在這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是在這買的?

那一顆不到1000元~~~1年前我進過一顆
還不錯用~~~俗擱大碗

网友:
這....也太扯了吧~~
算是撿到了一顆power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一顆不到1000元~~~1年前我進過一顆
還不錯用~~~俗擱大碗

大哥,我給的那個拍賣只有200,沒有到千的,在仔細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給的那個拍賣只有200,沒有到千的,在仔細看看吧

是喔~~~真便宜
我買的是全新兩年保固

网友:
讓我想起我現在桌上的HP F2105 IPS面板的21吋螢幕
買來也是遇到網友說的通病
開關塑膠按鈕軸斷了
所以不能開機
修補一下就開機了
不過花了900是真的有軟到一半...ㄏㄏ

网友G:
恭喜john大大~賺到了!!!
目前頭痛修復兩個相同型號的電源.
兩者都是Q2 Power 管燒毀, fuse 斷了.
背面的兩個齊納二極管 ZD1, ZD2 D23 也都短路了.

現在不知道這兩個齊納二極管 實際型號或穩壓值,
因為我無法找到ZD1, ZD2 上面色碼的含義, 色碼是棕色(或紅色),綠,黃色(或白色).
不知大大可否幫忙 測量一下ZD1, ZD2 兩端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john大大~賺到了!!!
目前頭痛修復兩個相同型號的電源.
兩者都是Q2 Power 管燒毀, fuse 斷了.

關於這個問題...小弟很抱歉,無法幫你.....保固期內的東西,一向不會拆~
真的很抱歉,~~
big大大可以把你的問題po出來,論壇內高手眾多,會有人幫你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這個問題...小弟很抱歉,無法幫你.....保固期內的東西,一向不會拆~
真的很抱歉,~~
big大大可以把你的 ...

謝謝回答。

网友:
為什麼我就沒碰到過這麼軟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恭喜john大大~賺到了!!!
目前頭痛修復兩個相同型號的電源.
兩者都是Q2 Power 管燒毀, fuse 斷了.

ZD1 ZD2 紅綠白 20V R82電阻10歐姆應該開路了,二次側共陰二極管須量測阻值,C54 1000UF 10V及旁邊的2200UF 10V要檢查一下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ZD1 ZD2 紅綠白 20V R82電阻10歐姆應該開路了,二次側共陰二極管須量測阻值,C54 1000UF 10V及旁邊的2200UF ...

感謝大大幫助和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一台POWER , 用的主機電源, 應該是220V , AC ,,, ( 有可能是 "阿陸" 主機) , 拆下的 220V 故障 ,
110V  ...

這種需要切換110/220V的電源,其電源入力迴路是共用的,
切換開關只用來將電路切成全波(220V)或是倍壓(110V)整流,
若是全波整流故障,倍壓整流肯定無法使用,
所以這個案例純粹是開關位置沒在正確位置而已,
切在220V位置,插上220V電源一定也正常。

還好台灣電壓是110V,若是切在110V被插到220V電源,那肯定爆了。

有主動PFC的POWER就沒開關了,可通吃110/220V。

网友:
眼睛就是最好的工具!!
恭喜完修!

网友:
大學時代 同學在聲寶修過電器
他說拆過外殼就算修過
當時很訝異
沒想到這裡還有不必拆外殼的
還賺到
真是卯死了

网友(2012-04-30):
真是有燒香拜拜喔~~

网友:
真的是撿到~不過以前也有修到一顆也是這樣~我也有撿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