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長大之~沖天電容!!

楼主(2012-04-01):
第一次看到~~~~快沖上天啦!!

主板~還看不太出來

板號~~

哇........想跟101比嗎??
天氣太熱了~~電容都脫衣服了!!

再來一張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飛上去的~同行拿來的板子@@"

网友:
偶只想到......

它看到性感美眉了n_060|

网友:
哈哈它勞苦功高也要高昇

网友A:
絕世電容之
我要和天一樣高~
2樓那個雷大
你在說什麼?
我怎麼都不懂咧n_134|

网友:
還真是奇特的電容昇天大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絕世電容之
我要和天一樣高~
2樓那個雷大

偶覺得它不是表面上那麼單純
如果偶沒猜錯
它應該會......

旋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覺得它不是表面上那麼單純
如果偶沒猜錯
它應該會......

旋轉........
怎麼我會想到炸蝦的"旋轉跳躍我閉著眼"

网友:
火箭升空動力不足,卡在一半

网友:
因為當時使用者正撥放著張雨生的....

我要和天一樣高~~~一樣~~~~~~~~~~高

一時慷慨激昂就.....

弱弱問一下,同業是指.....雷大嗎?

那應該是測試系統穩定性而撥放OO空經典DVD時噴出去的.....

雷:~~~我去啦~~~~呀~~呀~~呀~~呀.......砰(電容飛出聲)

网友:
初看我以為是筆型電容的下半身不見了(鋁殼) 還好只是沒腰或則是腰太大了

网友:
這我之前也有遇過好幾片,
我還看過一次多顆沖天的吶~~
當時也覺得很奇怪~~怎麼會沖天~~
直到後來遇到好幾塊之後~~我才知道這是真的~~
不是人為的哦~~

楼主:
這是MOS故障~~~~~引起的~
因為剛換電容~~忘了量~~~

又一顆起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MOS故障~~~~~引起的~
因為剛換電容~~忘了量~~~

所以這是電壓不對造成的爆電容囉...
爆的真經典,會這樣爆的主機板,又加上是同業那裡拿來的,很可疑,非雷大莫屬...
OOXX的影片,一時激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MOS故障~~~~~引起的~
因為剛換電容~~忘了量~~~

我咧,那你不就嚇到昏倒!
有沒有被沖天炮給炸到啊?

网友:
過壓鋁殼電解還真是暴的怎樣情形都有,還有這種快飛上天的! 還好是小電容超大電容更危險,看樣子修東西得多注意附近零件有無過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ston運動

太猛了.....還不會停耶.........

网友:
來幫忙配個音....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再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ston運動

我看你也可以把一張照片改成愛情動作片給自己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iston運動

雷大您是不是窗簾裝太多了??
常常躲在窗簾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大您是不是窗簾裝太多了??
常常躲在窗簾後面.....

根據可靠消息來源指出,雷大發明一種螺絲奈米針孔攝影機,

幫客戶安裝好窗簾之後就可以.................收錢走人n_0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ston運動

這樣也能拗成活塞運動,這......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