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Q9T4不了解電路圖

楼主(2012-04-01):
請問各位大大:
       我不了解圈起來的元件,在電路有何用途?

謝謝大大,已了解......................[已解決]

网友:
1.PWM-IC  將110V整流後的直流電,產生PWM脈波。
2.MOSFET  將PWM 脈波驅動變壓器一次測,產生二次測電壓。
3.光偶    將二次測電壓,利用光偶(隔離)傳回PWM-IC作比對,用來控制PWM-IC輸出脈衝頻率,以便抑制輸出電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