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172S 電源開開關關

楼主(2012-04-01):
這台SAMSUNG 172S 電源開開關關,使用外接式的電源供應器,目測高壓板、AD板上面的零件正常,開關按鍵有阻抗,以為是撿到軟的,將6顆按鍵全部換新,再上機測試,還是一樣的問題。

外觀看起來正常的板子

外觀看起來正常的板子

外觀看起來正常的板子

有問題的按鍵板

有問題的按鍵板

有問題的按鍵板

已換過按鍵的按鍵板

換過按鍵的按鍵板

換過按鍵的按鍵板

接著測試燈管,燈管沒有問題。再來使用穩壓的電源供應器來供給+14V的電壓給螢幕使用,問題還是一樣,燈管會自動一亮滅,到這裡沒步了,請問眾神大大,這台螢幕下一步該如何檢修,還是直接買組件回來換(露拍上剛好有人在賣172S的拆機組件,只是不確定是那個組件有問題)。

网友A:
兩處檢修 =  1 : 按鍵排線, 接觸不良.
                   2 : AD 板, 電源回路異常, ( 外接電源, 接觸不良,  ;  OR  電力瓦數不足 ) ,,,,,

网友:
高壓板的線路拔掉,先試AD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處檢修 =  1 : 按鍵排線, 接觸不良.
                   2 : AD 板, 電源回路異常, ( 外接電源, 接觸不良 ...

感謝YSHQQ大提供檢修方向

1.按鍵排線已清洗過
2.剛才再接上穩壓電源供應器測試,輸出固定在+14V,螢幕的電源LED燈綠色、黃色一直變換,穩壓電源供應器的電流輸出則在0.4A、0.18A二個數值之間變換,燈管則是一亮一滅。
3.所以可能是你說的AD板電源回路異常,我再檢查看看,有進展的話再上來報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YSHQQ大提供檢修方向

1.按鍵排線已清洗過

這是高壓問題唷 問題出在高壓版上 ^^~~個人經驗 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YSHQQ大提供檢修方向

1.按鍵排線已清洗過

2.剛才再接上穩壓電源供應器測試,輸出固定在+14V,螢幕的電源LED燈綠色、黃色一直變換,穩壓電源供應器的電流輸出則在0.4A、0.18A二個數值之間變換,燈管則是一亮一滅。

電流輸出則在0.4A、0.18A二個數值之間變換,,,,,( 您的POWER ,  電力瓦數不足了,,,," 有+14V 電壓, 但是
  電流跑不出來, " ,,,,,)

~~~~~換另一個, 足瓦的試試....~~~~~~~~~(建議此步驟)...

確定了問題後再執行此步驟,,,,,,, PS ==  直接拆開, 修理內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高壓問題唷 問題出在高壓版上 ^^~~個人經驗 參考看看

大大,,,,, 您說的, 也是有可能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剛才再接上穩壓電源供應器測試,輸出固定在+14V,螢幕的電源LED燈綠色、黃色一直變換,穩壓電源供應器 ...

我用的是穩壓電源供應器,應該不會有瓦數不足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穩壓電源供應器,應該不會有瓦數不足的問題

艾倫大大,看你情形,很像是高壓版的某個地方冷焊空焊所引起的,你可以拿支手電筒看看,當燈光熄滅時有畫面,若有則是高壓區全面需補焊,或者檢查光回授部份的電路喔!

网友:
個人建議高壓版的電解電容都更換日系電容看看^^祝你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穩壓電源供應器,應該不會有瓦數不足的問題

原廠的變壓器是14V/3A的,不知版大的穩壓電源供應器是否設定電流3A?

网友:
直接給+14V供電還是會有亮滅交換情形,已排除燈管故障,最可能的就是高壓的MOS有問題了,MOS的特性已經改變造成電流不穩,引發保護電路啟動的可能性,再來是高壓的變壓器及周邊零件問題可以先查,零件老化要壞不壞的??
很頭痛的問題,檢查元件最怕這種壞一半的,檢查時是好的,實際上機使用他就出現故障???
考驗功力的功課!!!  樓主加油!!!

网友:
先脫離高壓板看電源燈是否仍會閃爍
如果仍會閃爍,請檢查ad上各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若不會閃爍,請檢查高壓板

网友:
之前也修過這台,情況跟版大差不多;後來改掉高壓板,AD板的電容有換掉幾顆解決的。
先別接高壓試試看會不會開關不會閃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