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5"Achineo電視不開機

楼主(2012-04-01):
15"Achineo電視不開機
高壓板已經變形了,換新的高壓板,開機閃黃燈,無畫面,量了按鍵,有阻值,全部換掉。
再試,還是閃黃燈。

拆開外殼

拆開外殼

拆開外殼

變形的高壓板

已經變形的高壓板

已經變形的高壓板

已換過按鍵的按鍵板

按鍵板

按鍵板

先擱下了。過來兩個星期(就是今天),因為今天不用上班(平常星期天也是要上班的),將這台上個月沒進展的電視再拿出來研究,查了一下面板規格,是M150XN07V.1,將原來舊的高壓板跟通用電視板都拆下,換上萬用板測試,結果是正常的,所以面板是好的。
再將新的高壓板、原來舊的通用電視板裝上測試,因為沒有遙控器,只能使用按鍵板上的“AUOT鍵“選擇,切換順序是RGB、CVBS、S-VIDEO、NISC3-M,切到RGB時,有螢幕的影像,但是只停留2秒,就沒有畫面了。切到NISC3-M時,有看到電視畫面,但是畫面會閃,因為沒有其它的輸入來源,所來其它的輸入畫面都沒有影像,第一次修電視板,請問大大們,再來有甚麼地方可以檢修下手的。

按鍵板上的紅外線接收器

紅外線遙控

紅外線遙控

新的高壓板+電視卡

高壓板+電視板

高壓板+電視板

网友A:
有試過VGA的訊號是正常的嗎??

如果VGA訊號正常,那就是電視訊號區塊的問題了??

看樓主拍的圖,2張是一樣的電視AD版,可以相互對照一下零件的各測試點電壓看看有哪裡不同,問題應該能查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VGA的訊號是正常的嗎??

如果VGA訊號正常,那就是電視訊號區塊的問題了??

VGA訊號是從RGB的選項出來的,有畫面但是只停留2秒的時間。
只有一片電視板,所以沒辦法對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VGA訊號是從RGB的選項出來的,有畫面但是只停留2秒的時間。
只有一片電視板,所以沒辦法對比。 ...

可以看到OSD嗎??

若OSD顯示正常那應該是訊號源部份的問題??反之可能AD掛,檢查一下MOS是否正常??

网友B:
看完樓主的描述, 感覺有可能是背光燈有問題, 高壓板保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樓主的描述, 感覺有可能是背光燈有問題, 高壓板保護了.....

這台接萬用板測試是正常的,就是當一般螢幕使用是正常的,所以背光燈應該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OSD嗎??

若OSD顯示正常那應該是訊號源部份的問題??反之可能AD掛,檢查一下MOS是否正常??

OSD也是只能顯示2秒的時間。

网友:
請先查電...   這是基本功阿

网友:
OSD只能顯示2秒,可見背光應該有問題,先查一下燈管狀況,須以燈管測試器測試確認燈管沒問題後再查高壓版???
燈管問題排除比較簡單,一但是燈管出問題,更換的功夫就不簡單了,一不小心屏就說再見了!!!
燈管確認OK的話,就樓主目前的高壓板,直接購買新的公版替換應該能排除故障??
若以上都查過故障依舊,AD版控制高壓部分就要檢查了,這部分就會越來越頭大了??

個人經驗,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