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障的1TB硬碟送修回來之後...是我運氣差嗎?

楼主(2012-04-01):
由於之前送修我沒時間把故障硬碟拍照
所以就讓大家看看..這顆剛送回來的硬碟
確定是1TB的喔

這張單子應該是我之前送修的型號吧..
期待的硬碟.....
BIOS下有抓到...
但..我在對它格式化的時候....蝦輝....
只有31MB????有沒有搞錯...
用其他主機板也一樣...改用USB外接盒..
在XP下抓到的資訊也只有31MB....
活見鬼了...再裝到主機板去看...
居然顯示0MB.........
一整個無言.....
用MHDD去跑....也一樣........
.....在耍我嗎?.....送修的東西..
原廠寄回都不用先測試的嗎?
沒有品管人員嗎?

网友:
硬碟31M這樣的容量 大約有十幾年沒見過了
做低階格式不知道能不能回來

网友:
這很明顯是 BIOS 辨識錯誤
請下載 HDD Capacity Restore Tool
http://blog.atola.com/restoring-factory-hard-drive-capacity/
http://hdd-tools.com/products/cr/download/crsetup.exe
(Windows XP/Vista/2003,不知道 Win7 能否執行)

网友A:
shunxing大,如果有成功恢復容量大小,那這篇就可以轉成維修實例了。

网友:
1Tb -> 31Mb 哇~~~!
看來原廠送修的流程, 的確讓人感到意外.

网友B:
主機板的BIOS更新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nxing大,如果有成功恢復容量大小,那這篇就可以轉成維修實例了。

最後居然是用了韌體更新程式的S功能....
檢查到硬碟之後(無法更新韌體)重開機居然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的BIOS更新一下看看!!

用了好幾塊主機板都沒用...更新BIOS也沒用..
最後用了官方網站的韌體更新...由於沒有相對應的硬碟序號..
是使用了硬碟檢查功能S之後~~居然都正常了..

网友:
這真的只能說吼~~廠商再怎麼大~~
都會有出錯的時候~~
不過有救回來就好了~~不用再送一次~~
不然就吐血了~~

网友:
牛之前痛過一次...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1265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1591

透過關係殺到Seagxte.... 後來還是自己搞定...
"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儲存裝置就是硬碟.." Seagxte的人說..
這句話... 一直銘記在心....
資料... 一定外備到二個外接裝置上... 隨時準備接受命運的安排... (苦笑)

网友:
http://goo.gl/OGRtS

硬碟 解鎖 0mb

之前我的 WD 1TB 也有類似的經驗,還特地跑去台中跟賣家換貨…
一開始正常,兩三天後就縮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好幾塊主機板都沒用...更新BIOS也沒用..
最後用了官方網站的韌體更新...由於沒有相對應的硬碟序號..

要是我 一定再送修一次
不然過幾天又有其他問題就死了

网友C:
死雞第一次送都會直接洗bios就送回來,第二次才會修或換新,第三次就直接換新。為啥我會知道呢?因為我送了三次......(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雞第一次送都會直接洗bios就送回來,第二次才會修或換新,第三次就直接換新。為啥我會知道呢?因為我送了 ...

他是直接換新的給我....
但新的也有問題~~只能說倒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直接換新的給我....
但新的也有問題~~只能說倒楣

我第二次就換新了,但三個星期掛掉(實際上它只有和其他硬碟一起跑了三天而已),嚇的我只拿來當暫存區.....
目前最後一個跑了16000小時,但是smart是亂碼 = =

网友D:
真的您運氣比較差SEAGATE,1年前送500GB去送修回來,500GB才花70元,用到現在還是很正常,速度很快!(處理時間不到1個禮拜送出加拿到時間!) 不過送出資料都得填英文,麻煩了一點!
不過前一陣子,SEAGATE韌體部分還滿有問題的,最近應該是好點了!
還有其實硬碟也不怎麼可靠,長久保存也是會發現,有那種原本完全磁區沒問題,突然間BIOS讀不到只會敲盤,或馬達卡住轉都有問題的,雖然目前沒比硬碟更好用的儲存設備了!
說光碟不是掉漆,就是DVD1片分離成2片,因為DVD是中間夾染料,用壓製的,久了就是會分離,也許壓的不好,但是目前並沒有能保存資料永不消失的!
只能說資料竟量他還在的時候多使用吧,或是多存幾份,也是分擔風險而已,不代表不會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您運氣比較差SEAGATE,1年前送500GB去送修回來,500GB才花70元,用到現在還是很正常,速度很快!(處理時 ...

就算 dvd 沒有一分為二 , 放久了資料也會讀不出來的 , 壓片的話可放的久一點 !!

我之前整個硬碟做備份 , 燒了兩三片的 dvd , 結果放著等到系統出問題要用的時侯 !!

全部都捉不到資料 !!! 真是 XXOO ~~

网友E:
這種狀況我碰過好多次.以前都是傻傻的送修.後來發現一個軟體可以解決.PO上來給大家試試

這就是希捷檢測工具DOS版裡.在高級選項裡有一個可以恢復硬碟最大容量選項.大家改天碰到可以試看看

网友F:
可以用另一套(和SEATOOLS一樣可以改HDD容量)的程式 HDD Capacity Restore Tool

請看這一篇:
http://pcuser.pixnet.net/blog/po ... 4%E7%A1%AC%E7%A2%9F

网友:
這是要裝它先進垂直功能程式DRIVER AGENT吧   類似WD 要先用它程式格式化4KB 這樣 XP才捉的到 WIN7就直接出現1 T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另一套(和SEATOOLS一樣可以改HDD容量)的程式 HDD Capacity Restore Tool

請看這一篇:

這個好像不支援AHCI模式.剛剛在工作機上試.抓不到HD.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狀況我碰過好多次.以前都是傻傻的送修.後來發現一個軟體可以解決.PO上來給大家試試

這確實可以回復..但這0MB是韌體問題..
還是要使用韌體更新模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另一套(和SEATOOLS一樣可以改HDD容量)的程式 HDD Capacity Restore Tool

請看這一篇:

這問題...怎麼跟我遇到的一樣~
不過他是WD的......我的是死雞排的

网友:
我也有遇過新買的1T硬碟只有抓到3XMB,但我是進磁碟管理,再轉成基本磁碟,就可以讀到全部容量了,然後可再進行分割,發現有部分廠牌的1T硬碟都有這個狀況,目前遇過日立或死雞牌都會這樣,不確定是不是要經過轉換,才能讀到全部容量.若有知道的前輩,請解答一下吧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