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320螢幕亮度降低且伴隨著嘶嘶聲

楼主(2012-04-01):
哈囉~請問各位高手,我的歌林KLT-320螢幕在開機後螢幕亮度會降低,沒有全暗~而且伴隨著嘶嘶聲,剛好家裡有另一台同款但是晚一期買的KLT-320,交叉比對後應該是INVERTER升壓器的問題,想瞭解可以只修版子而不要換另一塊版子的檢修方式嗎~~??

网友A:
都可以就看你維修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就看你維修功力!

不好意思喔~~請問醫生~~應該從哪下手,我這塊版子是I315B1-16A,我已經把那八顆大顆的零件與週邊的IC重新上錫過了~回裝後狀況依舊... 應該先量測哪幾個點??

网友:
...亮度減半
我懷疑你燈管~~有部份掛了ㄟ

网友:
燈管線路可能有打火現象喔??

网友:
先檢查燈管是否跳電,如果要拆lcd,那就麻煩了。高壓可以補焊看看。

楼主:
燈管喔~~那就工程更浩大了...我可不可以把燈管的線路全拆了,在一個一個裝回去~看是插上哪支燈管後會有嘶嘶聲,可以這樣子試嗎~?

网友:
露天買一塊全新裝上,便宜又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