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了一台故障的電腦?!

楼主(2012-04-01):
朋友送了一台故障的電腦,測試後狀況如下:
按下開機後硬碟、CPU風扇、外殼風扇等等都不會動,只有電源燈亮起而已。

主機板是 精英865G-M8,CPU是Pentium D。

請問這種狀況是什麼東西有問題?

网友A:
那當然是從電源供應器開始查呀!先確定各組電壓都正常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當然是從電源供應器開始查呀!先確定各組電壓都正常輸出。

wish大
電源供應器先暫時考慮是壞的,拆開看有幾顆電容砰龜。空載測試電壓確實都是好的,但有負載時不知道如何,插上電腦是會有高頻聲音。
以上狀況是我用確定是好電源測試的..

楼主:
補充一點,在開機前或後把硬碟的IDE排線拆除後,才會轉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大
電源供應器先暫時考慮是壞的,拆開看有幾顆電容砰龜。空載測試電壓確實都是好的,但有負載時不知 ...

會高頻音阿...
有去做聽音辨位嗎? 說不定是你測試的Power
建議你在拿別顆試試看
---------------如果不是的話---------------
看看會出高頻音的東西有哪些
我有一顆風扇用久了,運轉時會有很大的噪音

以上的小小經驗分享給您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高頻音阿...
有去做聽音辨位嗎? 說不定是你測試的Power
建議你在拿別顆試試看

對阿,就是power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就是power的聲音。

是壞掉的有聲音喔...
抱歉... 我對PWR並不是很了解,另找他人吧

但是建議你,換別顆用吧

网友C:
先找一顆正常的POWER使用,應該能正常開機??

就上述狀況描述,個人經驗確定POWER有問題,先把故障的電容全換掉,再用電表測試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其他的等基本的問題先處理過後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一顆正常的POWER使用,應該能正常開機??

就上述狀況描述,個人經驗確定POWER有問題,先把故障的電容全 ...

測試時,都已經用好的Power測試了,就是以上的那種狀況,不能開機,只有電源燈亮而已,其他啥都不動

楼主:
發現是主機板故障,板上一條銅箔燒斷:
測試後發現那條是連接20pin電源的其中一條12V,如藍框,而燒斷的另一端則跟地(嘿框)短路:
主機板全照

目前研究CPU要如何拆卸...再測側看是否有短路

楼主:
有人知道Pentium D要如何從精英865G-M8上拆卸下來嗎?

楼主:
終於..問題是在不會拆風扇XD..
CPU拆下後還是一樣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終於..問題是在不會拆風扇XD..
CPU拆下後還是一樣短路

呃.....cpu 那邊的供電是那個4pin的12V供電,跟這邊沒啥關係

所以你拆掉那個....這邊應該還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cpu 那邊的供電是那個4pin的12V供電,跟這邊沒啥關係

所以你拆掉那個....這邊應該還是短路 ...

歐,所以CPU的電源都是由4pin供電的?
那麼現在這狀況就跟CPU無關係囉?

我現在要怎麼做,確定是什麼元件壞?

我第一次修到板子,以前都是檢查哪邊壞直接換一片的...

网友C:
籃框的部分是+12V輸入,對地短路的話應該先查這條線連接的元件是哪一個故障短路,要跑一下線路了!!
一般來說多是MOS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籃框的部分是+12V輸入,對地短路的話應該先查這條線連接的元件是哪一個故障短路,要跑一下線路了!!
一般來 ...

我也這麼認為耶,因為mos燒掉時常都是擊穿..
找主機板的布線真的很麻煩...努力中

楼主:
CPU散熱膏脆化脫落怎麼辦?能用一般電晶體用的導熱膠嗎?

网友C:
散熱膏不貴,隨便一家電腦公司都買的到的,一種小包裝約10元-30元左右!!不過這種散熱膏不是很好,只能說是堪用而已??
電晶體用的也是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熱膏不貴,隨便一家電腦公司都買的到的,一種小包裝約10元-30元左右!!不過這種散熱膏不是很好,只能說是 ...

是那種膏狀的東西,用抹的,可用嗎?

网友C:
@@!! 不用抹得要怎麼塗上去!!  現在開始為你的機器擔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不用抹得要怎麼塗上去!!  現在開始為你的機器擔心了.........

他說不定第一次拆主機...
----------------------------------
樓主,你看看那條燒掉的線路最後是接到哪裡,確定問題都釐清之後,再來跳線吧!
關於跳線這方面要問" crazy1kimo "大大了,他玩過記憶體的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不用抹得要怎麼塗上去!!  現在開始為你的機器擔心了.........

嘿嘿...我是電腦菜鳥...但不用擔心....
總之均勻塗抹散熱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說不定第一次拆主機...

樓主,你看看那條燒掉的線路最後是接到哪裡 ...

沒有啦,只是第一次搞到主機板...修電腦只有一點點經驗而已。

好的,我找時間查一下線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啦,只是第一次搞到主機板...修電腦只有一點點經驗而已。

好的,我找時間查一下線路。 ...

其實找線路很好找,有近視者請像Wish大配戴64倍放大鏡
沿著燒掉的線路跑下去,應該是還會看到倖存的銅箔才對,繼續追下去,看看最後是哪個零件
把他拆了,並且進行測試、測量
如果是晶片... 要拆他對我來說太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找線路很好找,有近視者請像Wish大配戴64倍放大鏡
沿著燒掉的線路跑下去,應該是還會看到倖存的銅箔才 ...

只有那段銅箔燒而已耶?!其他都好好的...而且那條還是很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那段銅箔燒而已耶?!其他都好好的...而且那條還是很粗的

你有追下去嗎?
最後出現什麼零件?
有去做測量嗎?

网友C:
那一段是燒掉的喔!! 可能很多東西不保喔!!
775的主機板新的1000多就有了!!修這張板子可能不划算喔!!拿來練功當零件版還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段是燒掉的喔!! 可能很多東西不保喔!!
775的主機板新的1000多就有了!!修這張板子可能不划算喔!!拿來練 ...

二手865G-M8一張是750左右。但能修還是盡量修,想練一下功夫..

燒那一條也很奇怪,反而細線沒燒...

楼主:
試著要查,真的蠻難的....
如果購買主機板,而不換原本的PentiumD,只要找到775腳位的就好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試著要查,真的蠻難的....
如果購買主機板,而不換原本的PentiumD,只要找到775腳位的就好嗎? ...

現在新的775最便宜的光華應該是G41主機板,不過因為新主機板需用DDR2或3這就得自己挑了,那種主機板能用Pentium D是沒問題的,價格看品牌大約2000上下吧!

其實2手的有可能到時還是得讓你得再自己修需看運氣,運氣好完全沒問題,因為不知使用多久和壽命問題,通常不是把自己的修好,最好還是買全新的,有3年保固! 比起2手價格沒差很多的!

G41是有含內顯的,如果不是有必要其實顯卡也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新的775最便宜的光華應該是G41主機板,不過因為新主機板需用DDR2或3這就得自己挑了,那種主機板能用P ...

pen大您好,請問這組能不能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074148445

网友E:
引用 楼主:
pen大您好,請問這組能不能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074148445

應該是可以的! 可是得再買顯示卡! 他沒內建顯示卡 G31才有內建顯示卡 P的沒有
PD有一款不能用,只要你不是那款應該都能用!
Intel        Pentium D 805        2.66GHz        2MB        Smithfield        90nm        B0        95W        533        N/A
應該是說CPU FSB 533的不能用
不過他的是DDR2 也就是你得買DDR2記憶體才能使用
其實DDR 3記憶體目前比較便宜!
Socket 775 - Intel P31 - GA-EP31-DS3L (rev. 2.1)
N/A = 不支援
Socket 775
主機板        產品型號        GA-EP31-DS3L
PCB        2.1
供應商        CPU 型號        Frequency        L2
Cache        Core Name        Process        Stepping        Wattage        FSB        從該版本BIOS開始支援
Intel        Core™ 2 Extreme QX9770        3.20GHz        12MB        Yorkfield        45nm        C1        135W        1600        FB
Intel        Core™ 2 Extreme QX9770        3.20GHz        12MB        Yorkfield        45nm        C0        135W        1600        FB
Intel        Core™ 2 Extreme QX9650        3.00GHz        12MB        Yorkfield        45nm        C1        130W        1333        FB
Intel        Core™ 2 Extreme QX9650        3.00GHz        12MB        Yorkfield        45nm        C0        130W        1333        FB
Intel        Core™ 2 Quad Q9650        3.00GHz        12MB        Yorkfield        45nm        E0        95W        1333        FB
Intel        Core™ 2 Quad Q9550        2.83GHz        12MB        Yorkfield        45nm        E0        95W        1333        FB
Intel        Core™ 2 Quad Q9550s        2.83GHz        12MB        Yorkfield        45nm        E0        65W        1333        FC
Intel        Core™ 2 Quad Q9550        2.83GHz        12MB        Yorkfield        45nm        C1        95W        1333        FB
Intel        Core™ 2 Quad Q9500        2.83GHz        6MB        Yorkfield        45nm        R0        95W        1333        FDc
Intel        Core™ 2 Quad Q9450        2.66GHz        12MB        Yorkfield        45nm        C1        95W        1333        FB
Intel        Core™ 2 Quad Q9400        2.66GHz        6MB        Yorkfield        45nm        R0        95W        1333        FB
Intel        Core™ 2 Quad Q9400s        2.66GHz        6MB        Yorkfield        45nm        R0        65W        1333        FC
Intel        Core™ 2 Quad Q9300        2.50GHz        6MB        Yorkfield        45nm        M1        95W        1333        FB
Intel        Core™ 2 Quad Q8400        2.66GHz        4MB        Yorkfield        45nm        R0        95W        1333        FDc
Intel        Core™ 2 Quad Q8400s        2.66GHz        4MB        Yorkfield        45nm        R0        65W        1333        FDc
Intel        Core™ 2 Quad Q8300        2.50GHz        4MB        Yorkfield        45nm        R0        95W        1333        FDc
Intel        Core™ 2 Quad Q8200        2.33GHz        4MB        Yorkfield        45nm        M1        95W        1333        FB
Intel        Core™ 2 Quad Q8200        2.33GHz        4MB        Yorkfield        45nm        R0        95W        1333        FC
Intel        Core™ 2 Quad Q8200s        2.33GHz        4MB        Yorkfield        45nm        M1        65W        1333        FC
Intel        Core™ 2 Duo E8600        3.33GHz        6MB        Wolfdale        45nm        E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8500        3.16GHz        6MB        Wolfdale        45nm        C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8500        3.16GHz        6MB        Wolfdale        45nm        E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8400        3.00GHz        6MB        Wolfdale        45nm        C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8400        3.00GHz        6MB        Wolfdale        45nm        E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8300        2.83GHz        6MB        Wolfdale        45nm        C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8200        2.66GHz        6MB        Wolfdale        45nm        C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8190        2.66GHz        6MB        Wolfdale        45nm        C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Extreme QX6850        3.00GHz        8MB        Kentsfield        65nm        G0        130W        1333        FB
Intel        Core™ 2 Extreme QX6800        2.93GHz        8MB        Kentsfield        65nm        G0        130W        1066        FB
Intel        Core™ 2 Extreme QX6700        2.66GHz        8MB        Kentsfield        65nm        B3        130W        1066        FB
Intel        Core™ 2 Extreme X6800        2.93GHz        4MB        Conroe XE        65nm        B2        75W        1066        FB
Intel        Core™ 2 Quad Q6700        2.66GHz        8MB        Kentsfield        65nm        G0        95W        1066        FB
Intel        Core™ 2 Quad Q6600        2.40GHz        8MB        Kentsfield        65nm        G0        95W        1066        FB
Intel        Core™ 2 Quad Q6600        2.40GHz        8MB        Kentsfield        65nm        B3        10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7600        3.06GHz        3MB        Wolfdale        45nm        R0        65W        1066        FDc
Intel        Core™ 2 Duo E7500        2.93GHz        3MB        Wolfdale        45nm        R0        65W        1066        FC
Intel        Core™ 2 Duo E7400        2.80GHz        3MB        Wolfdale        45nm        R0        65W        1066        FC
Intel        Core™ 2 Duo E7300        2.66GHz        3MB        Wolfdale        45nm        M0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7200        2.53GHz        3MB        Wolfdale        45nm        M0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6850        3.00GHz        4MB        Conroe        65nm        G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6750        2.66GHz        4MB        Conroe        65nm        G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6700        2.66GHz        4MB        Conroe        65nm        B2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6600        2.40GHz        4MB        Conroe        65nm        B2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6550        2.33GHz        4MB        Conroe        65nm        G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6540        2.33GHz        4MB        Conroe        65nm        G0        65W        1333        FB
Intel        Core™ 2 Duo E6420        2.13GHz        4MB        Conroe        65nm        B2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6400        2.13GHz        2MB        Conroe        65nm        L2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6400        2.13GHz        2MB        Conroe        65nm        B2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6320        1.86GHz        4MB        Conroe        65nm        B2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6300        1.86GHz        2MB        Conroe        65nm        L2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6300        1.86GHz        2MB        Conroe        65nm        B2        65W        1066        FB
Intel        Core™ 2 Duo E4700        2.60GHz        2MB        Conroe        65nm        G0        65W        800        FB
Intel        Core™ 2 Duo E4600        2.40GHz        2M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Core™ 2 Duo E4500        2.20GHz        2M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Core™ 2 Duo E4400        2.00GHz        2M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Core™ 2 Duo E4400        2.00GHz        2MB        Conroe        65nm        L2        65W        800        FB
Intel        Core™ 2 Duo E4300        1.80GHz        2MB        Conroe        65nm        L2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6800        3.33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1066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6700        3.20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1066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6600        3.06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1066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6500        2.93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1066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6300        2.80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1066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5800        3.20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5700        3.00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5500        2.80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5400        2.70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5300        2.60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5200        2.50GHz        2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5200        2.50GHz        2MB        Wolfdale        45nm        M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2220        2.40GHz        1M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2200        2.20GHz        1M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2180        2.00GHz        1M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2160        1.80GHz        1M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2160        1.80GHz        1MB        Conroe        65nm        L2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2140        1.60GHz        1M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ual-Core E2140        1.60GHz        1MB        Conroe        65nm        L2        65W        800        FB
Intel        Celeron Dual-Core E3500        2.70GHz        1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Celeron Dual-Core E3400        2.60GHz        1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Celeron Dual-Core E3300        2.50GHz        1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Celeron Dual-Core E3200        2.40GHz        1MB        Wolfdale        45nm        R0        65W        800        FDc
Intel        Celeron Dual-Core E1600        2.40GHz        512K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Dc
Intel        Celeron Dual-Core E1500        2.20GHz        512K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Dc
Intel        Celeron Dual-Core E1400        2.00GHz        512K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Celeron Dual-Core E1200        1.60GHz        512KB        Conroe        65nm        M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Extreme Edition 965        3.73GHz        4MB        Presler        65nm        C1        130W        1066        FB
Intel        Pentium Extreme Edition 955        3.46GHz        4MB(2x2)        Presler        65nm        B1        130W        1066        FB
Intel        Pentium Extreme Edition 840-XE        3.20GHz        2MB        Smithfield        90nm        A0        130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60        3.60GHz        4MB        Presler        65nm        D0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60        3.60GHz        4MB(2x2)        Presler        65nm        C1        130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50        3.40GHz        4MB(2x2)        Presler        65nm        B1        130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45        3.40GHz        4MB        Presler        65nm        D0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45        3.40GHz        4MB        Presler        65nm        C1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40        3.20GHz        4MB        Presler        65nm        C1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40        3.20GHz        4MB(2x2)        Presler        65nm        B1        130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35        3.20GHz        4MB        Presler        65nm        D0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30        3.00GHz        4MB        Presler        65nm        C1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30        3.00GHz        4MB(2x2)        Presler        65nm        B1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25        3.00GHz        4MB        Presler        65nm        C1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20        2.80GHz        4MB(2x2)        Presler        65nm        B1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915        2.80GHz        4MB        Presler        65nm        C1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840        3.20GHz        2MB        Smithfield        90nm        B0        130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840        3.20GHz        2MB        Smithfield        90nm        A0        130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830        3.00GHz        2MB        Smithfield        90nm        B0        130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830        3.00GHz        2MB        Smithfield        90nm        A0        130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820        2.80GHz        2MB        Smithfield        90nm        B0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820        2.80GHz        2MB        Smithfield        90nm        A0        95W        800        FB
Intel        Pentium D 805        2.66GHz        2MB        Smithfield        90nm        B0        95W        533        N/A
Intel        P4-Extreme Edition        3.73GHz        2MB        Prescott        90nm        N0        115W        1066        FB
Intel        P4-Extreme Edition        3.46GHz        2MB        Northwood        130nm        M0        110.7W        1066        N/A
Intel        P4-Extreme Edition        3.40GHz        2MB        Northwood        130nm        M0        109.6W        800        N/A
Intel        Pentium 4 672        3.80GHz        2MB        Prescott        90nm        R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70        3.80GHz        2MB        Prescott        90nm        R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70        3.80GHz        2MB        Prescott        90nm        N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62        3.60GHz        2MB        Prescott        90nm        R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61        3.60GHz        2MB        Cedar Mill        65nm        B1        86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60        3.60GHz        2MB        Prescott        90nm        N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51        3.40GHz        2MB        Cedar Mill        65nm        D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51        3.40GHz        2MB        Cedar Mill        65nm        B1        86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50        3.40GHz        2MB        Prescott        90nm        R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50        3.40GHz        2MB        Prescott        90nm        N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41        3.20GHz        2MB        Cedar Mill        65nm        D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41        3.20GHz        2MB        Cedar Mill        65nm        B1        86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40        3.20GHz        2MB        Prescott        90nm        N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31        3.00GHz        2MB        Cedar Mill        65nm        D0        6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31        3.00GHz        2MB        Cedar Mill        65nm        B1        86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630        3.00GHz        2MB        Prescott        90nm        N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71        3.8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70J        3.8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61        3.6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60        3.60GHz        1MB        Prescott        90nm        D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60J        3.6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115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51        3.40GHz        1MB        Prescott        90nm        G1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51        3.4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50        3.4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50J        3.4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41        3.2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40        3.2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31        3.0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30        3.00GHz        1MB        Prescott        90nm        D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30J        3.0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24        3.06GHz        1MB        Prescott        90nm        G1        84W        533        N/A
Intel        Pentium 4 521        2.80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20        2.80GHz        1MB        Prescott        90nm        D0        84W        800        FB
Intel        Pentium 4 519K        3.06GHz        1MB        Prescott        90nm        G1        84W        533        N/A
Intel        Pentium 4 516        2.93GHz        1MB        Prescott        90nm        G1        84W        533        N/A
Intel        Pentium 4 516        2.93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Pentium 4 506        2.66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Pentium 4 505J        2.66GHz        1M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400 Sequence 440        2.00GHz        512KB        Conroe-L        65nm        A1        35W        800        FB
Intel        Celeron 400 Sequence 430        1.80GHz        512KB        Conroe-L        65nm        A1        35W        800        FB
Intel        Celeron 400 Sequence 420        1.60GHz        512KB        Conroe-L        65nm        A1        35W        800        FB
Intel        Celeron D 365        3.60GHz        512KB        Cedar Mill        65nm        D0        65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60        3.46GHz        512KB        Cedar Mill        65nm        D0        65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56        3.33GHz        512KB        Cedar Mill        65nm        C1        86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55        3.33GHz        256KB        Prescott        90nm        G1        73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52        3.20GHz        512KB        Cedar Mill        65nm        C1        86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51        3.20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46        3.06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45J        3.06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41        2.93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40J        2.93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36        2.80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35J        2.80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31        2.66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30J        2.66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26        2.53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Intel        Celeron D 325J        2.53GHz        256KB        Prescott        90nm        E0        84W        533        N/A
原網址也一起給 貼出來好像比較不容易看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d ... popup.aspx?pid=2964
Intel G41 - GA-EP41-US3L (rev. 1.0)
也貼給你比較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d ... popup.aspx?pid=3244
G41支援性比較好一些!
不過這款不是DDR3的,是DDR2的要DDR3要選別的型號,但是一樣G4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可以的! 可是得再買顯示卡! 他沒內建顯示卡 G31才有內建顯示卡 P的沒有
PD有一款不能用,只要你不 ...

我要內建顯卡的,這張行嗎: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016965749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內建顯卡的,這張行嗎: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016965749

可以 只要CPU FSB 800或以上都OK
533可能會不支援而已! 一樣裝DDR 2 533 667 800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 只要CPU FSB 800或以上都OK
533可能會不支援而已! 一樣裝DDR 2 533 667 800都OK! ...

麻煩再幫我看一張: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47305402
用於PentiumD 805,記憶體DDR2,ok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煩再幫我看一張: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47305402
用於PentiumD 805,記憶體DDR2 ...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d ... popup.aspx?pid=2669
OK的
Intel        Pentium D 805        2.66GHz        2MB                533        F4
BIOS版本F4以上都OK
有問題可用技嘉at BIOS自己更新BIOS
支援DDR2 667/533/400 MHz
用DDR 2 800會降667跑但應該也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downloads/cpu-support-popup.aspx?pid=2669
OK的
Intel        Pentium D 805         ...

呵呵..真複雜~
何謂''有問題''呢?at BIOS又是什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真複雜~
何謂''有問題''呢?at BIOS又是什麼?

那是技嘉光碟附的方便WINDOWS界面下更新BIOS用的,但是注意別弄錯型號去更新BIOS! 會不能開機!
以往傳統都是DOS下刷BIOS的!
有問題是萬一他版本低於F4時,可能會有不支援的問題,不過買之前可以先問下BIOS版本!
只要F4以上的版本都OK
目前技嘉提供的BIOS
F8d        0.48 MB        2011/01/06
   更新 CPU microcode

F7        0.51 MB        2008/06/04
    支援新版音效晶片

F6        0.51 MB        2008/03/25
    修正: 部份系統在開機按PAUSE會當掉

F5        0.50 MB        2007/12/27
    修正:有時系統關機失敗的問題

F4        0.50 MB        2007/10/29
    增加新版本的clock gen code.

F3        0.50 MB        2007/09/17
    首次發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技嘉光碟附的方便WINDOWS界面下更新BIOS用的,但是注意別弄錯型號去更新BIOS! 會不能開機!
以往傳統 ...

上週五東西送來就已經把電腦處理好,燒機到現在都正常,感謝囉~約花了2500更換記憶體、主機板、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