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ct934 ad 板維修

楼主(2012-04-01):
有問題的地方

有問題的地方

黑色框是何零件 紅1要幾伏 是何種晶體

黑色框是何零件  紅1要幾伏 是何種晶體

楼主:
更正是cmv   ct-934d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是cmv   ct-934d

老大~~這是斷線??跳線?
謝謝分享

网友:
不太懂樓主在問何問題????

楼主:
跳線是因為貼片電容短路 銅箔斷路所接 不必理會
圖1 ..圖3  標示黑框內是有問題的地方
圖2是放大圖
請問圖2黑框內(RP8)一個貼片.上面標示3個E .是何種零件....紅框(QP13-N5L4)是晶體嗎*
  圖2((QP13-N5L4)標示. 紅1(紅框處1)電表量測無電壓.導致白屏. 燈管恆亮......加5v電壓變成花屏
紅2.紅3.(紅框2.).(紅框3.)電位4.9v  正確嗎?

网友:
3個E的是電阻,標示不是E,是333,阻值是33K,N5L4應該是電晶體,我查不到資料不知是哪種電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