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4268開機無聲也無影 (已完修)

楼主(2012-04-02):
請教各位大大:
這台按POWER鍵開機後,按鍵全無反應,也不能關機,需拔掉插頭才可再開機
高壓24V正常,但ON/OFF無電壓輸入;電源板各電壓正常,疑似AD控制電路有問題
AD板

AD板

AD板

AD板型號
AD板開機後電壓(由上而下)
2.98
0.03
5.04
5.04
5.04
5.04
5.04
5.04
4.46
5.01

下方的是18.01V
高壓板電壓(由上而下)
0.03
2.98
nc
nc
gnd
gnd
gnd
gnd
gnd
nc
24.5
24.5
24.5
24.5

謝謝各位大大!

因客戶急著要,已更換同型AD板完修

网友A:
先查按鍵開關再查MCU??

通常開關故障的狀況居多!!

网友B:
先確定好POWER 各輸出電壓有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按鍵開關再查MCU??

通常開關故障的狀況居多!!

謝謝eson0724!

按鍵開關有幾顆阻抗過大,已全部拆下更新,狀況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定好POWER 各輸出電壓有無到位!

謝謝lcd85311230!

各輸出電壓如上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lcd85311230!

各輸出電壓如上圖

power電壓明顯不到位.

网友D:
對地是否短路

對地是否短路

對地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電壓明顯不到位.

謝謝G大!

因客戶急著要,已更換同型AD板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地是否短路

謝謝 aqkzz 大!

因客戶急著要,已更換同型AD板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