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SL9003 電源高壓板零件問題

楼主(2012-04-02):
請問各位大大.
下圖中之電阻已燒毀.插電跳火.
有沒有人知道這顆SMD電阻阻值?

SAMPO SL9003 P+I板

板號IAPAR0008D42 PL009

正面位置

就是這顆

燒毀.無法辨識.

网友:
可以使用10R電阻.
看線路應該是一次側副線圈
輸出供應給203D6的VCC電壓,
具有限流保護的功能.

网友:
ZD001應當是短路了.IC應當燒了.可以使用10R電阻+1

网友A:
G大請服用~

网友:
電容凸了順便換一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大請服用~

感恩.這塊p+i板不常見.竟然連這個都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