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 日立屏AX080D002F ] - LVDS電壓問題....

楼主(2012-04-02):
他有一組 LVDS電壓     一邊是  2.5   一邊 0.X    [ 0.2左右 ]

這種有辦法改公板麻?

我公板接上去黑屏......

AX080D002F 20070629_201102184227.pdf (722.21 KB, 下載次數: 219)

网友A:
跟電壓沒關係.
這背光是EEFL燈管.不是CCFL冷陰極管.
一般高壓板沒辦法點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電壓沒關係.
這背光是EEFL燈管.不是CCFL冷陰極管.
一般高壓板沒辦法點燈.

逍遙大

我是AD板  改公板

可是顯示黑屏    背光亮    原本畫面可以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手邊有詳解
http://xn--45qv7gttcu8ey33botxoky.tw/youyou/

盧大    可是原本  第20腳是GND

我測量員本AD板  20腳也沒輸出電壓@@

要送5V進去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盧大    可是原本  第20腳是GND

我測量員本AD板  20腳也沒輸出電壓@@

他的20腳是vss,現在是低電位啟動你給他3.3v-5v改成高電位啟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