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70mb 白屏暨DC改供電之問題!

楼主(2012-04-02):
目前看了lcd85311230大的方法
若只是單純白屏可以用這一個方法恢復供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655&highlight=

lcd85311230大改板方式:
該版可直接去除!
【A】12V需給12V
【B】5V為TCOM電壓
【C】30V為VGH:外接變壓器19V.接點為圖上紅圈處VGH
【D】-5V為VGL:對地

目前卡在12V這邊
不知道要從哪一位子才能找到12V的呢?

編號B及C可以用貼片電容供電
編號D接地

网友A:
+12V從P to I 那邊接過來,或是P輸出的12V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從P to I 那邊接過來,或是P輸出的12V也行??

下面是這台螢幕的內部
不知道eson0724大所指的是哪邊的12V呢?
我有量測各個貼片是電容...可能不專業...沒有找到12V可以來用

网友B:
如果是有收費的,應該不可以這樣做吧,
不知會不會發生其他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有收費的,應該不可以這樣做吧,
不知會不會發生其他危險,

這台回收機
基本上是練習自用!
要有殺肉的晶片根本不太可能有機會遇到
面板是好的...只是白屏...放著生灰塵有點可惜!

网友:
擅用你的電表!
電表是用的!
不是看的!
妹角都告知看個人領悟力!

网友:
你參考的貼文是缺 DC-DC模組 ,所以用直接供電方式改機
你的LCD應該以原版修復為主,
白屏故障,應該先查T-CON部分供電,一般來說會有白屏故障,很多都是供電有問題
建議先查T-CON保險,排線,T-CON的供電MOS及周邊貼片電容
在本站你應該參考其他白屏故障的檢修方式,基本功不夠用上述改機方式,不恰當,而且容易造成其他故障或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