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內變壓器規格

楼主(2012-04-02):
這是POWER內高壓的變壓器,拜過各大神都找不到規格書,請求先進協助

謝謝!!!

网友:
這類變壓器並不是 標準規格品
(除 漆包線各線號有國際準規格品
連基礎材料商   鐵芯 和 繞線架  各廠商間規格都沒統一  )

變壓器
是POWER 製造商 開出設計規格  給 變壓器製造商
屬於  定制型零件(客制型零件)
POWER 製造商 _A  設計規格不一定同於   製造商 _B

楼主:
請教要如何知道此變壓器的走線方式及各接點的阻值呢!!

目前測試應該是該變壓器故障,導致POWER無+5VSB??

初級圈測量(圖右方接點)有一組組值為1.7歐,其餘皆無

我測到的結果不知道要如何判斷是否確定為故障

网友:
POWER+5VSB變壓器的初級圈 有2 組  獨立繞組
假設1.7歐姆 這組是 #1#2
那#3#4  就是另一繞組

初級圈
其中主繞組  一腳接 大電容(+) 另一腳接 MOS_D  或 晶體_C
另一助繞組  一腳接 大電容(-- ) 另一腳接 XXX  (不一定)

次級圈
+5VSB 繞組/ 12V 繞組/ 2 繞組共接點

5VSB變壓器 各家設計 (尤其是雜牌  機乎一樣)
你找一下 ATX 電路 / 廢板  比對一下腳位功能

您參考一下  這篇
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楼主:
謝謝提供!!正在學習中....

楼主:
EEL 16B 確定是壞了,能否用其他變壓器改裝,其特性及應注意部分有哪些??

請先進指導!!  謝謝!!

网友:
最好找同型電源看是否可殺肉
在交換式電源設計中,變壓器匝數比會影響到週邊元件數值

楼主:
只能等殺肉的了!!

AK大!!  等妳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