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發熱蕊的疑問

楼主(2012-04-02):
哪各 有3條線 其中一條斷了..
是我使用不當....  原本的外管套 使用久了都會卡住..
買新的 規格插一點點 導致 頭有一點歪 長時間使用 把電線 晃到 斷一條.....

我用 銲槍補上無鉛錫...是可以用拉 ~
問一下 那邊的溫度會不會讓錫溶化(我測量是沒有很高)
原本HAKKO 好像是用電焊的

...目前已在網路 購買一支囉984 700元
用錯PAYLINK 害我 以為遇到詐騙..
賣家取消交易 我匯過的錢 755元 也不知退去哪..
還要使用 露天的 退款...真麻煩
也沒馬上跟你說明 你那些錢 現在到底在哪里

有使用 露天的網友要小心 別用錯...

网友:
露天的新功能是強制開啟的~~
可以到功能選項給它關閉......

我上次也遇到買家用這功能下標....
好在他沒匯款...說什麼給的不是郵局帳號...
我說我設定就郵局的...怎麼會不是...
看到他用的付款方式才知道~~~
最後我直接到後台找...確定可以全部關閉..
訂單也可以修改...

楼主:
這年頭 天兵很 真多~...我買一支HAKKO 984 跟他講要 外管套 跟一支~
洛鐵頭 竟然 寄給我 981的外管套 長度 差那樣多...

那 發熱蕊 後面的溫度比較低 我要 無鉛的錫補一補還可以用囉 984 (W大 給 我 的 捨不得  )
我換上一字的頭 還真好用....除錫 跟換電容 面積大 ~不錯用

這次網拍那隻~984   700 也沒算便宜到..起先忘了算 轉帳17元 還有費運55元

都是露天的新功能 之後損失 打給對方電話費 還有 寄PAYLINK 退 申請書的掛號費32 之後還要被扣10元手續費
真的得不償失.

网友:
露天這功能是新加的,其實用的人並不多,也不太需管他,按照你原來的方式,要帳號匯款就好,他是強制開啟沒錯,但是可以不選使用他!
多1個麻煩的功能,還是會讓其他買或賣家造成困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年頭 天兵很 真多~...我買一支HAKKO 984 跟他講要 外管套 跟一支~
洛鐵頭 竟然 寄給我 981的外管套 長 ...

可愛大.該敗一支高周波了.比這支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