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變壓器的選擇

楼主(2012-04-02):
請問各位先進,最近因為聽說台電要漲價了,所以檢視了一下家裡的電器.
其中有一台接adsl的無線分享器,它的變壓器是舊型大顆黑色很重的那一種,輸出是5V,2A.
在下剛好手上有一個交換式電源供應器(5V,1.8A),在網路上看到的資料都說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比較有效率,所以就拿來試試了.
測試方法是用'變電家',結果如下:
測試時間10小時
舊型大顆黑色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0.05 KWH                               0.08 KWH
0.24 PF                                   0.57 PF
5 W                                        7 w
22 VA                                     13 VA
0.19 Amp                               0.12 Amp

以上的結果,讓在下非常疑惑,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耗電只有0.12 A,明明比舊型大顆黑色的0.19 A小,為何10小時所耗的電卻是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比較多?
如果在下單純只要省電費的話,是不是繼續使用舊型大顆黑色變壓器比較好?

网友:
很明顯    0.12  贏了!!
這方面的問題  還是請專業的大大們回答吧!!
這是怎測出來的???

网友:
您這種提問方式沒人能正確回答,你要把這兩種供電器拆開拍照片放上來。最好晝個電路圖。

网友:
既是用無線分享器的電源,建議都開機測試一個禮拜才來比較,用0.0xHWH來判斷太粗糙了,讀表數據會有誤差。

网友:
AP又不是固定負載,傳輸的資料越多越耗電,所以這樣測的意義不大....簡單點就拿幾個USB電風扇給它開個10天10夜.....
至於上面測得的資料當然是交換式的較有效率(電流低就是省電),只是覺得PF=0.57有點低....
另外,傳統式變壓器除了PF低以外,它也有一個基礎耗電(內部的高低壓變壓器),所以就算是沒有接外部負載還是會耗電....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回答與指教.
接adsl無線分享器的部分,在下打算依照大大的指導測量一個禮拜之後來看結果.
但是昨天用電視盒做了另外一個實驗.
這次實驗的變壓器,

1,舊型大顆黑色很重的那一種

2,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有兩個,都是15V,一個是3.5A,另一個是5A. 測試前都已調整為12V)

測試方法一樣是用'變電家',結果如下:
測試時間2小時
舊型大顆黑色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1(3.5A)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2(5A)
0.01 KWH                               0.01 KWH                                                    0.02 KWH
0.79 PF                                   0.85 PF                                                        0.70 PF
8 W                                        8 w                                                               9 W
10 VA                                     10 VA                                                            13 VA
0.09 Amp                               0.09 Amp                                                      0.12 Amp

對於以上的結果,在下的見解是,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效率也許比較應該好,但是如果沒有依據負載的需求而選擇較大功率的電源供應器時只會多耗電.

网友:
交換式電源輕載下效率較差,用了反而多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