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CRT電視 三洋ST-34HD1畫面模糊

楼主(2012-04-02):
求助各位大大...CRT電視 三洋ST-34HD1畫面模糊 ,此電視畫面模糊, 繼續看3天後, 變成高壓線圈燒燬, 至三洋服務站買高壓線圈後, 可以開機畫面一樣模糊 , 調整FOCUS一樣模糊 , 換管座一樣模糊, 檢查不知道那裡出問題 , 知道的大大請教一下.....謝謝

网友A:
高壓線圈附近電容有檢查嗎
沒有圖片

网友:
CRT後方電子槍的連接座子要查一下,有時氧化嚴重會有這種情形喔!!

网友:
檢查高壓線圈旁連接FOCUS的另一個黑盒子(電容)
往上拉起絕緣套看看2個連接的端子有沒有長銅綠出問題!

网友:
煩請放上圖片!
如果畫面模糊造成線圈燒毀,請開機不要開太久,找故障點

网友B:
正一你好:FOCUS有沒有約dc9000v有可能CRTNG

网友:
將二條FOCUS線剪斷,接再一起就可以.

网友C:
將FBT旁的高壓電容更換掉,或將高壓電容上的兩條線剪斷互相短路即可
高壓電容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FBT旁的高壓電容更換掉,或將高壓電容上的兩條線剪斷互相短路即可
高壓電容如下圖

狗狗大謝謝..我是拿掉高壓電容後,兩條線互相短路接在一起,畫面一樣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線圈附近電容有檢查嗎
沒有圖片

抱歉因為在客戶那裡沒有照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你好:FOCUS有沒有約dc9000v有可能CRTNG

金龍大請問什麼是CRTNG謝謝.......你是說CRT影像管壞嗎?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答覆 ,因為客戶趕要,以交公司處理...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CRTNG...是影像管壞.也有可能是影像管退化

网友:
上個月修了一台也是換了FBT,沒多久畫面模糊,調整FOCUS也沒用;後來把FBT旁的高壓電容上的兩條線剪斷相接就好了

网友D:
拆開crtr機板,裝上管座引一條FOCUS線,去碰高壓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開crtr機板,裝上管座引一條FOCUS線,去碰高壓帽就可以.

金剛大你這個方法,沒有試過有點怕

网友:
:金剛大的方法可以試一下如果不行可能crt壞掉   電線接長的木棍離遠一點已免嚇到

网友:
不用試了..我維修好幾台.皆如此...是CRT退化

网友:
比較常遇到的是黑盒子故障.線剪斷相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