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讓繼電器的電感端通電和斷電時作動一次

楼主(2012-04-03):
小弟想用繼電器去觸發電視機開機與關機,想省略再用電視機的遙控開機的步驟,電源提供端為DVB機上盒或MOD
請教各位大大,如何讓繼電器的電感端通電和斷電時作動一次

网友:
你的電視是LCD的話就不需要這種裝置吧!!

CRT的才需要??

网友:
要看你的機上盒與電視機的狀況
電視機一上電是否會自動開機?還是上電後要再按"電源"才會開機?
機上盒是否有開機後,是否有連動輸出AC110V的插座?

如果機上盒有連動電源輸出,電視機上電後需要再按"電源"
請自做一個NE555的單擊觸發電路,
當機上盒開機送出AC110V給電視機時,電視機已處在待機狀態
找出內部的DC電壓,把單擊觸發電路接上,輸出繼電器接點
連接到電視機的"電源"接點即可

楼主:
感謝雄爸~

小弟要改的是CRT電視,上電後需要再按電源才會開機,所以想要改連動讓家人方便些
可是要如何讓NE555在通電與斷電時,讓繼電器吸放一次約一秒左右? 觸發電視機開關機動作,繼電器接在電視機的電源按鍵,提供連動的電源為DVB和MOD

网友:
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24-id47248.html  <<給您參考一下
NE555應用蠻大的其實GOOGLE一下就會發現有許多電路可以參考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雄爸~

小弟要改的是CRT電視,上電後需要再按電源才會開機,所以想要改連動讓家人方便些

應該沒有這麼簡單,如果只控制繼電器可能只有影像部分能夠開與關
但是聲音迴路部分並沒有開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沒有這麼簡單,如果只控制繼電器可能只有影像部分能夠開與關
但是聲音迴路部分並沒有開啟 ...

電視機的電源是否有跟機上盒連動?????

依你的說法,應該是沒有
建議你讓電視機的電源,跟機上盒連動再來處理會比較容易
不然整體上會很麻煩

网友B:
我看到的做法是電視和機上盒都是打開的狀態,都插在同一條附開關的延長線。要開關時直接切延長線開關即可

网友:
直接改遙控器好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做法是電視和機上盒都是打開的狀態,都插在同一條附開關的延長線。要開關時直接切延長線開關即可

小弟要改的目的是用選台器的遙控開啟電視,省去再用電視的遙控器再開啟電視的電源,因為家中長輩覺得麻煩 ~__~
目前有一個好處是該電視有記憶訊號源的功能,開啟電源後就是AUX-IN模式,但是電源還是要DIY解決連動問題
還是想不到要怎麼開啟選台器後,連動一顆繼電器吸一秒後放開,然後選台器關閉電源後繼電器再吸一秒放開,連動電視開關機
該台電視的電源按鈕要按約500毫秒或以上才會有開關機動作,傷腦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要改的目的是用選台器的遙控開啟電視,省去再用電視的遙控器再開啟電視的電源,因為家中長輩覺得麻煩 ...

這樣只好買個1秒的迷你計時器  @@
中古物店有種日製小計時器,上面是用起子調時間
一般計時器最便宜也要200元,太貴了

或是拿個麻將尺,把搖控器一排都黏在上面,這樣長輩就一路按過去就好

网友:
只好用萬能學習式搖控器,在單鍵排程序

网友:
找順興阿= = 這問題好解決 如gn00165931所說 改遙控器就好啦!

順興有賣一種遙控器可以自訂義遙控器的訊號 就是可以把好幾隻遙控器的主要功能鍵都給他合併起來!

网友:
學習式遙控器
可以拷貝任何一支遙控器發射的任一按鍵訊號
集中在同一支遙控器上

楼主:
感謝各位老大熱心回覆,感恩~:)
看來不想太費事只好找支學習式遙控器來解決了...

网友(2012-05-13):
我也曾遇到這問題~想要突破這問題...想來想去...
最後...終究是學習式遙控器最省力也最省事
因為那也是幾年間的過度期...
老CRT使用年限漸漸縮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