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鑫準系統 POWER : 扯斷的熱敏電阻 , 如何找回接點?(已解

楼主(2012-04-03):
第一次拆開 POWER 的初學者~

開開心心的買回一堆電容,拆壓拆壓。。。竟然不小心扯斷這個熱敏電阻,更神奇的是找不到可能的接點(切斷的真漂亮 >_<" ),所以來板上請教先進,最有可能的接點應該在哪?

如果找不到!裝回新的電容應該也沒法使用吧!?

以下,麻煩先進幫小弟診斷診斷~

1. 首先,是全局圖

2. 這張是不小心拆斷的鋁板圖

3. 觀察整塊板子, 唯一找到的扯斷口 A

4. 扯斷口 A 放大圖

5. 綜觀整個扯斷口與電容區~~~

PS 1 . 應該是無關的電容區

PS 2.  應該是無關的

网友:
這應該會關聯到散熱風扇 !!

你最後一張圖 , 風扇插座的 往外 (白 綠 藍 線 那邊 )不是有兩個焊點嗎 ??

追一下這焊點應該會有連到插座這邊 !!

网友:
控制風扇轉速的熱敏電阻一般都會接在控制子板上,跑一下散熱風扇接口電路應該就找的到.

网友:
最後一張圖th1上下兩個焊點就是熱敏電阻接點

网友A:
INIX大大您把灌孔的銅箔也拔下來了耶....這下子恐怕麻煩多多了.

网友:
我有修過power的熱敏電阻...
一般都是在散熱風扇的機板處附近沒錯...

找看板子上有沒有寫TR或TH的字樣就對了~

网友:
大哥您好,
那個A點好像是鎖螺絲的地方,請稍微觀察一下!

网友:
綜合樓上幾位大大的回應....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助... 的確是這部分, 小弟這部分修護完畢...

修護完畢後才發現小弟少買了 1500 uf ~~~ 又得暫時停工 ~~~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X大大您把灌孔的銅箔也拔下來了耶....這下子恐怕麻煩多多了.

灌孔的鋁箔? 那是... 甚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灌孔的鋁箔? 那是... 甚麼

inix都敢拆了,就算是掉銅箔應該也已不算什麼了,別擔心~
看不太出來銅箔有掉,就算真的掉了,銅箔旁還有走線,把走線上綠漆小心刮掉露出銅的顏色,再焊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ix都敢拆了,就算是掉銅箔應該也已不算什麼了,別擔心~
看不太出來銅箔有掉,就算真的掉了,銅箔旁還 ...

其實... 小弟根本不知道... 掉銅箔... 是指甚麼 ^^|||

拆的過程好像沒有掉下來銅箔... 只有一塊 L 型塑膠片 ~~~

而掉銅箔會產生甚麼樣的狀況? 小弟也不曉得 ~~~

小弟只是冒險的將壞電容拆下來換成可以用的, 打算...插電... 看看電壓正不正常...

也許瞬間電容全爆掉... 宣告... 失敗...

至於那個"敢拆"純粹是...忽然對...電子有興趣, 從門外漢角度思考, 裡面最危險的應該是高壓電容~~~ 避開別碰就好... 的心態... 冒險嘗試 ^^|||

如果有可能發生狀況, 還煩請先進們先指點預告一下, 我看我裝好要插電時... 可能要戴安全帽比較保險~~~

网友:
基本上沒那麼可怕 , (但我自己也蠻怕的 , 因為被炸過 , 也有被電過 )

1. 站內的文章有關 power 的文章你看了嗎 ???
2.你瞭解知道維修 power 要注意的事項嗎 ???

如果你都具備了 , 以上這些那就沒什麼可怕的 !!

你不放心的話 , 可以先把機板裝妥 , 接上防燒負載再試 , 那就安全多了 !!!

楼主:
了解, 小弟繼續去翻閱文章, 補強補強~

网友:
灌孔的鋁箔?

指多岑電路板 透過灌孔 去連接 各岑電路
一般是接 vcc or gnd

ps 岑  注音忘記怎麼打 音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