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西屋WT-L2306S不開機(插頭拔掉重插一次就正常)

楼主(2012-04-03):
內部構造
AD板
[CN02]待機及第一次開機:黃1.6V 綠0V、正常開機:黃1.1V 綠1.7V  [CN01]待機及正常開機:各腳位電壓正常
POWER FSP190-4F03
更換同型POWER完修

网友A:
西屋的A/D板很多都通用(我修好那台37" PD37D4也是用這一片)

電源板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 ~~~

謝謝L大!

更換同型POWER後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屋的A/D板很多都通用(我修好那台37" PD37D4也是用這一片)

電源板有問題

謝謝W大!

更換同型POWER後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