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看一下低電壓偵測問題

楼主(2012-04-03):
如圖  電池是3個1.2充電電池,使用一低電壓偵測IC來偵測當電壓低於3.3V時讓負載不供電,
結果卻不是想像的那樣,因為當IC動作時雖然切斷了VO , 但是電池卻因為沒有負載電壓又上升了,
導致低電壓偵測IC工作在不穩定狀態,一下子電壓低於3.3V,一下子又電壓高於3.3V,請問該怎麼辦?

网友:
電池的應用這樣的電路會搞不定,需要用窗口比較器(雙比較器)或拴鎖電路(正反器)才能達到要求。

推薦使用 NE555,不但同時具有兩組比較器與 SR 正反器,動作電壓又容易設定,最大的好處是容易取得。

网友A:
BATT  到  VDD 串個R_IN 小歐姆數電阻 (考慮 IC 工作電流)   這裡取 100 歐姆 你可以略增減
VDD 到  OUTPUT 串個R_FB   這裡取1K  ( 100 歐姆 * 10倍)
OUTPUT_LOW 時  VDD= BATT * [ ( R_FB  ) /  (R_FB  +  R_IN )  ]  ~= BATT *  0.9

我是以  OPA 作成 史密特電路 的電路概念   作修改
VDD 的 C4 / 0.1UF   由於 RC充電 延遲  可能誤動作使新電池初裝入時 鎖住
拿掉C4 / 0.1UF   或  改小 試試

以上未驗證  純想法交流一下

网友B:
1. 自用/或商品化 ?
2. 電池的電流?
3. 負載的消耗電流?
4. 隨時偵測/或需要時再偵測?
5. 當電池電壓小於3.3V時,除了切斷負載外,接下來就任它耗電/或有其它的動作?

网友C:
CDT7033 這類的低電壓檢測 IC 原本是設計給低內阻的單顆鋰電池用,其高低窗口電壓(Hysteresis Range)只有 0.17V 而已,不適合用在較高內阻又多顆串連的鎳氫電池上。

我裝在遙控玩具內的 7.2V 鎳氫電池上的低壓檢測電路其高低窗口電壓就差到 1.6V 了,否則無法應付馬達大電流時的壓降。

自己用傳統零件來作線路雖然比專用 IC 零件多一些但是設計的寬容度大很多,不會綁手綁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自用/或商品化 ?
2. 電池的電流?
3. 負載的消耗電流?

1. 自用/或商品化 ?-->商品化
2. 電池的電流?3安培小時
3. 負載的消耗電流?約0.8 ~ 1安培
4. 隨時偵測/或需要時再偵測?隨時偵測
5. 當電池電壓小於3.3V時,除了切斷負載外,接下來就任它耗電/或有其它的動作?切斷後就任它耗電(led指示燈亮) 等待重新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T  到  VDD 串個R_IN 小歐姆數電阻 (考慮 IC 工作電流)   這裡取 100 歐姆 你可以略增減
VDD 到  OUTP ...

感謝指教!!  明天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T7033 這類的低電壓檢測 IC 原本是設計給低內阻的單顆鋰電池用,其高低窗口電壓(Hysteresis Range)只有 ...

謝謝您!  因為空間有限,只選用商品化低壓檢測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T  到  VDD 串個R_IN 小歐姆數電阻 (考慮 IC 工作電流)   這裡取 100 歐姆 你可以略增減
VDD 到  OUTP ...

感謝您提供的意見,將圖修改後動作就合乎要求了   下圖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