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晶體 代換和量測

楼主(2012-04-03):
BAV99 A7W SOT-23
A1SHB
jg
這種SMD 電晶體 如何量測 只要是NPN或PNP 一樣就可以互相代用嗎?

网友:
大哥 這個BAV99應該是[ 二 極 體  ]   2 個二極體 串接在1個SOT-23封裝內 ()

1. 你應該先GOOGLE一下關鍵字[BAV99]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BA/BAV99.pdf
2. 既然早已知道是[BAV99]  我猜你有線路圖    圖上面是沒畫出 是[ 二 極 體  ] 嗎???

3.  如果是  自用的  試試 拿2 個 1N4148 去依上圖等效電路代用吧
         若是 客人的(或不想冒險) 就去露天買材料吧
      GOOGLE一下關鍵字[露天  BAV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