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是FP91G按ON後,綠燈亮1秒後熄滅

楼主(2012-04-04):
請問各位大大:
     PI板已正常,連接到AD板所測量到的電壓是PIN1(1.26V),2(0V),.......7,8(4.94V),9,10(3.28V)
按ON後,綠燈亮1秒後熄滅,有看到BENQ開機字幕,馬上就不見了

4/4 PM 7:00 在進行測試,將PI板上 PF801保險絲斷路後,綠燈已正常,高壓電路仍有問題.
      恢復保險絲,將Q805,Q812(FU9024N)拔除,綠燈依然正常,所以 IC801(TL1451)正常.
      再分別焊回Q805,Q812進行測試,結果是Q812這邊的高壓迴路有問題,利用一邊高壓迴路
   測試兩邊燈管,燈管一切正常,Q816,Q815(C5705)損毀,更換後依然不行,C824(0.22U 160V)
     是否可能有問題?

4/7 在高壓,Q816,Q815附近的元件拔除做測試(包括高壓,Q816,Q815,不包括SMD元件),有損毀
    做更換,SMD也可以測試,全部沒問題後,全部焊回去,---完工[已解決]

网友:
應該是開關按鈕老化,換掉就好!建議其他顆也換一換!!!

网友:
燈管有單隻測試過嗎 試試看

网友:
過壓或過流保護,板上有很多類似的文章,請自己用搜索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