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清洗洗衣機內桶偷懶的方法

楼主(2012-04-04):
清洗洗衣機的內桶偷懶的方法
雖然的不是洗很的乾淨,不過比沒洗的好
(因為沒有工具可拆內桶,所以.......)

將上蓋共四顆螺絲拆除(上面兩支,後面兩支)

再將內蓋四顆螺絲拆除

就可看到內桶和外桶

用強力水柱清洗內桶和外桶

清洗完畢後,再放點水將汙垢排出
洗出來的汙垢

网友:
把水放滿,再用塑膠製的雞毛撢子 當刷子,就可以簡單清潔內外桶!!

网友:
也是一種方法~
有洗就有效果~

网友:
請問~~為何需要 清洗洗衣機的內桶 ??

楼主:
.

洗衣機不乾淨,洗出來的衣服會是乾淨的嗎?我想應該不會?
之前是用洗衣槽清洗劑,洗的不是很好,所以每隔一段時間會自己清洗一次.

网友A:
把水加滿。用300~500g 過碳酸鈉泡 2~3小時,開清洗行程,清潔效果不錯,記得濾網要先清一下,免得大量片狀污物堵滿濾網,回流至洗衣槽內桶。

氧系漂白劑(100%過碳酸鈉-酸素系) 無臭無味,日韓最佳清潔用品不含有毒的『氯』成分,花色衣物也可以安心使用過碳酸鈉與水結合後,迅速分解釋放出氧氣而實現漂白、 去汙、殺菌、除異味等功能,且因它的分解物:氧氣、水和碳酸鈉,都是天然存在的物質,對環境不具任何負面影響,是一種非常環保的高性能低溫氧系漂白劑。

市售的增豔漂白粉、洗衣槽清洗劑等的主要成份都是『過碳酸鈉』
例如:X蓮去漬霸、X鴿漂白粉、X寶全效去漬王、麗X房Nxc Nxc 柔衣素、藍X漂白粉、泡x玉…………。

過碳酸鈉(俗稱固體雙氧水)是過氧化氫與碳酸鈉的加成化合物。當過碳酸鈉溶於水時,
分解生成過氧化氫和純鹼(碳酸鈉)。其反應式如下:2Na2CO3.3H2O2 → 2Na2CO3+ 3H2O2
溶解後溶液的pH值呈鹼性,有利於過氧化氫發生進一步的化學反應生成活性氧,從而發揮了
其漂白去汙的功能。其有效活性氧含量更相當於30%的雙氧水。
過碳酸鈉不僅具有液體雙氧水的功能,且在較低的水溫下迅速分解釋放出氧氣從而實現漂白、
去汙、殺菌、除異味等功能,而且它也同時分解生成碳酸鈉。碳酸鈉能提高水中的PH值,
有效降低硬水中鈣、鎂離子,使水軟化。另外的作用是使汙垢和纖維在pH值增加時,
帶有更多的負電荷,從而增加汙垢與纖維之間的排斥性,提高了漂白和洗滌效果。
過碳酸鈉的分解物:氧氣、水和碳酸鈉是天然存在的物質,對環境不具任何負面影響,
因而過碳酸鈉是一種非常環保的高性能低溫氧系漂白劑。
過碳酸鈉被廣泛地應用於各類工業和民生產品中。它正日漸取代過硼酸鈉應用於洗衣粉、
漂白粉、木地板清潔劑、地毯清潔劑以及其它家居和個人護理品配方中。
過碳酸鈉可以被製成各類消毒劑、供氧劑用於魚塘水體供氧、工業廢水處理、醫用消毒/急救等。
此外,過碳酸鈉也可用於食品漂白、紙漿漂白和紡織印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水加滿。用300~500g 過碳酸鈉泡 2~3小時,開清洗行程,清潔效果不錯,記得濾網要先清一下,免得大量片狀 ...

碳酸鈉連泡麵裡都愛用,麵身加了一堆,加了更Q, 麵還不會壞,但就是害我胃酸過多吃到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加滿。用300~500g 過碳酸鈉泡 2~3小時,開清洗行程,清潔效果不錯,記得濾網要先清一下,免得大量片狀 ...

長知識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碳酸鈉連泡麵裡都愛用,麵身加了一堆,加了更Q, 麵還不會壞,但就是害我胃酸過多吃到吐....... ...

您說的應是「拉麵劑」= 蓬灰 = 碳酸鉀 (亦有使用碳酸鈉取代)
大陸拉麵都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說的應是「拉麵劑」= 蓬灰 = 碳酸鉀 (亦有使用碳酸鈉取代)
大陸拉麵都在用

上面寫(食品級碳酸鉀.碳酸鈉.重合磷酸鹽)而且每家都有 ,都寫的一模一樣,純麵身口味也差不多。
覺得麵身根本就同一家做的,再賣給廠商自已放醬料包,就變成市售泡麵

网友(2012-07-03):
好詳細低介紹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2-08-02):
這招固然很棒,但是經過高壓水柱沖洗,過後濾網水道裡的髒汙愛掉不掉,紫菜湯狀態依舊,只是比較輕微
不過有別的辦法唷
把排水橡皮塞拆掉,用朔膠袋把該洞封起來,高壓水柱改成奶瓶圓形刷綁上長鐵條,利用水管邊刷邊沖,道具取的也比較方便,必你這招更管用。
濾網水道改用粗點的鐵絲綁好伸進去濾網水道同法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