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BZ2611電容表故障,一開機就亂跳數字

楼主(2012-04-04):
各位大大如題
前一陣子想說投入更多學習用的工具
買了這台
昨天開機突然變成下面這些圖
以為是跟這帖一樣http://bbs.pigoo.com/thread-24560-1-1.html
拆裝了半天
還是回到了原點
背後也補焊了一下仍然無用
接上電容則是一動也不動
每次開機都是亂跳一堆數字
非本科系的我對這種狀況真的束手無策
請各位大大幫忙看看是哪邊問題可修嗎
不然又要買一台...
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A:
會不會是因為用了鹼性電池的關係,引起故障的,此類電表最好用一般乾電池就好!
鹼性電池在這種低耗電的設備上,並不會比較耐用,低耗電時鹼性電池與乾電池容量是一樣的!
而且鹼性電池電壓與電流都比乾電池要高,所以容易讓電表類的出現故障!
這台我也有買,其實品質應該還不錯,不過測量電容時一定得放電,因為這個是便宜的電容表,電容沒先放電就量測,比較容易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因為用了鹼性電池的關係,引起故障的,此類電表最好用一般乾電池就好!
鹼性電池在這種低耗電的設備 ...

本來是用國際牌一般乾電池的,因為亂跳所以換新電池試試。保險絲有量過應該沒燒掉。謝謝大大回覆與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