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喇叭 2.1 全部變得很小聲(已完修)

楼主(2012-04-04):
喇叭是有聲 但是要開得很大聲 耳朵要貼上喇叭才聽得到

請問我該往哪個方向 找出問題

附上低音喇叭內的版圖

先謝謝大家

內接式變壓器正常

网友:
電容全換掉試試。

楼主:
2顆左右音道 和16V2200那顆有換了

其他 小電容 要換掉嗎

2j124j要換嗎 還有一顆2j104j
這2顆可以都換成一樣的嗎?

网友A:
1.請先檢查一下 , input 的線路是否正常 !! (包括輸入接頭)
2. 用手指接觸輸入點 , 正常的話應該會有 60HZ 的哼聲 !!
3. 有連結到  ic 的電容更換 !! (以電解質為優先)

网友:
接觸不良的可能性很高喔!!順便檢查一下有無斷線,多心軸絞線若斷到剩下1-2根沒斷的話也會有這種情形,最常見的是接頭氧化造成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請先檢查一下 , input 的線路是否正常 !! (包括輸入接頭)
2. 用手指接觸輸入點 , 正常的話應該會有 60HZ ...

1.2 都正常 手碰有 電流聲

所以我明天等電子材料行開門 全換一換好了

高音那2顆喇叭 都是木頭找不到鎖點 用黏的嗎? 不然看不到裡面的電線

又不想把它拆爛 那修好也沒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 都正常 手碰有 電流聲

所以我明天等電子材料行開門 全換一換好了

我猜那高音只是裝飾品.......
音箱裡頭真的有作用的大概只有一顆全音小喇叭!

楼主:
OZAKI 三件式多媒體喇叭
(商品貨號:105912)
(商品型號:SB909)

网友:
這是 IC 資料 ~~

1. 檢查 IC  16 PIN 電壓是否正常 ???

2. 用手接觸 10 . 7 腳 喇叭是否會有較大的哼聲 ???

3. 6 pin  11 pin  8 pin 電容是否正常 ???

楼主:
IC16前的電壓進來有10.8V(2顆前都有)

我手去滑IC腳 只有重低音那顆有 電流聲
高音那2顆一樣很小聲 比耳機還小聲 滑IC時無電流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IC16前的電壓進來有10.8V(2顆前都有)

我手去滑IC腳 只有重低音那顆有 電流聲

所以說這 IC 工作不正常 !!!

周邊的 元件 要徹底檢查 !!!

尤其是 電容元件 可能性就很高了 !!!

楼主:
全部電解電容都換了 好一半了 目前重低音正常

2顆IC都很燙了 之前不會燙

但是高音2顆一樣不正常

應該IC都一樣 我把他左右對調 還是一樣 低音OK高音2顆還是一樣

网友:
2顆IC都很燙了
但是高音2顆一樣不正常-------------喇叭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電解電容都換了 好一半了 目前重低音正常

2顆IC都很燙了 之前不會燙

1. 先不接 高音喇叭 看看  ic  是否一樣發燙 !!

2. IC 的電源有無壓降太多 !!

3. 不排除 你的 IC 故障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不接 高音喇叭 看看  ic  是否一樣發燙 !!

2. IC 的電源有無壓降太多 !!

不接高音喇叭 高音那顆比較不會燙 沒低音那顆這麼燙

IC 的電源有無壓降太多 !! 這我不曉得
只知道市電進來有一顆內接式9.5V變壓器 (我都無法單獨量到9.5V~這正常嗎?)
可是接上板子經過4顆圓圓黑黑(大電容旁邊)後可以量到12-13V的電

地線對低音喇叭2條量都是6.3V~穩定
地線跟高音2顆量不到1V 不經過高音電容量是6.3V有時又很不穩會一直跳
(高音電容我有加大原16V470uF我加大為16V1000uF~這OK嗎?)

另外要測試那2顆高音 我需要擴大機嗎

如那2顆IC要換請問台灣哪裡買的到 西寧這邊都沒店家賣這顆YD2025
再掏寶上有賣~可是+運費太貴了
想請問台北哪邊有賣這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高音喇叭 高音那顆比較不會燙 沒低音那顆這麼燙

IC 的電源有無壓降太多 !! 這我不曉得

綠色的電容換掉看看。

我遇過綠色的電容故障,某區塊的高音就破破的。像感冒沙啞聲,聽起來不舒服。

楼主:
換上代替IC TEA2025 目前 推不動喇叭 但是換上耳機 很正常

所以現在是~~功率不足嗎?

版上那4顆綠色都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高音喇叭 高音那顆比較不會燙 沒低音那顆這麼燙

IC 的電源有無壓降太多 !! 這我不曉得

你先確定  喇叭 是否正常 ???

不帶電時 ,  用電錶的 beep 檔 測一下 !!

還有你這應該有 音量控制 就是 VR  ,  測一下是否正常 !!!

如果不知怎麼測 , 請找一下站內的相關文章 !!!

楼主:
用 beep 檔 測 不帶電的喇叭 正負極 不會叫

3顆都是B50K

左邊第一顆VR 接主音緣大小 中間應該是負極

左邊第一顆主音                                      中間高音                                        右邊低音
上面那排0.2小 大7.1   45.3小 大0.0        亂跳10-155     10-155亂跳
下面那排1.0小 大7.1   44.7小 大0.1        0.0小 大49.1   50.0小 大0.9           5-12跳動小 大13.4  16-24亂跳小 大1.8亂跳

网友:
搞不好早先用接點復活劑噴進VR裡就完工了~~

楼主:
那VR
我這樣測 到底甚麼是OK的 甚麼不OK的 哪顆好的 哪顆壞的
好像只有左邊那顆好的 是嗎?

B50K
的意思是最大50 最小0的意思嗎

因為我爬文有看到B10K B50K B100K
是大小10 50 100 嗎

噴WD40應該OK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beep 檔 測 不帶電的喇叭 正負極 不會叫

1. 用 BEEP 檔測 , 正常應該會有聲響才對 !!! (你可以試正常的 , 是不有聲響)

2. VR (可變電阻 B10K ) 最大阻值 是 50K B TYPE  三腳 中間為接地 !! 用測量歐姆檔測 , 左 PIN 及 右PIN

旋轉旋鈕時  , 阻值會改變 !! 0 ~ 50K 的變化 , 50K ~ 0 的變化  !! (請勿帶電測量)

如果有變化那大概就沒問題 !!!

楼主:
剛剛用 電子接點清潔劑噴VR 再轉一轉 測出來的 數值 有好很多

不會亂跳 但是低音那個VR現在是0-11很穩定 (不是0-50嗎?)

高音喇叭連接線沒問題 但是喇叭內這樣子接 不會"叫逼"

這樣子測對吧

還有一個測試疑問 我另一顆USB供電喇叭 我測時他也不會"叫逼"
我把它接上目前在修的這台 不插USB 就跟目前一樣很小聲 但是插上USB供電 就正常了

現在喇叭一樣很小很小聲

网友:
1.由你照片中可以看到喇叭標示是4歐姆的規格。
2.將電表撥到200歐姆檔,就是你現在的檔位再順時針轉一格,即是200歐姆檔,然後將鱷魚夾的喇叭端一頭銲開(黑線解銲一條),在200歐姆檔位應該量到4附近的數值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用 電子接點清潔劑噴VR 再轉一轉 測出來的 數值 有好很多

不會亂跳 但是低音那個VR現在是0-11很穩定 ( ...

那你用 200 歐姆檔量量看 !!

測出的 阻值 只供參考用  !! (阻值應該很低)

但喇叭標的 阻值 並不是直流的阻值 !!!

VR 或許你在線路上測 , 會有可能不準 !!

你拆下量測才是正確的阻值 !!!

楼主:
喇叭無值 有解焊 (他是單音AV接頭應該不用解吧)

高音調整鈕容易亂跳 手癢拆開順便瞧瞧 接觸點有點黑 把下半部接觸點刷一刷

高音VR下半部拆開來清潔有差

高音VR下半部拆開來清潔有差

低音VR

低音VR

高音2顆超小聲 還有哪邊要換 要檢查的 請通知我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無值 有解焊 (他是單音AV接頭應該不用解吧)

喇叭直流阻抗多為 4 / 6 / 8 歐姆,音源為交流信號,感抗會遠高於此值。
故照片中喇叭應是已燒燬。

楼主:
所以結案了!!
我改天有撿到 4歐姆3W的喇叭再來試一下

在請問一下 目前這台可以用到幾歐姆幾瓦的單音喇叭 會不會我隨便插 導致又燒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無值 有解焊 (他是單音AV接頭應該不用解吧)

引用  (部落格文章)

http://tw.myblog.yahoo.com/agood ... 4544&next=14477

也許有人覺得奇怪,喇叭阻抗不是標明得清清楚楚的嗎?不外乎4Ω、8Ω、16Ω而已,何以還有阻抗特性這一項?其實,一般喇叭所標示的阻抗,只能算是「標稱」阻抗,通常是在輸入400Hz或600Hz頻率時測得的,4、8、16只是代表級距而已,並不是精確的規格。由於喇叭是一種電抗性元件,所以它的阻抗並不是恆定的,會隨著輸入信號頻率的變化而變化,而且還不很規則,因此每一種不同的喇叭,都有不一樣的阻抗特性。

你自己看看吧 !!!

楼主:
花了50元 買下了這一對 (賣家不讓你驗) 看大小應該差不多 花個50元賭看看摟

不知好壞不知大小 拆開完全一樣 太好運了
量的時候是5.多歐姆??這是幾瓦幾歐姆的?

外表一模一樣 賭贏了

請問這喇叭規格如何看呢?

處女PO 完美落幕 (修好就是完美啦)

謝謝各位大大 我對電子 一竅不同

這次學到了

如何用電表量喇叭 認識喇叭 測量喇叭好壞

認識VR 測量VR

可是 重低音沒換阿 變好強 好有力 (是電容值加大的效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50元 買下了這一對 (賣家不讓你驗) 看大小應該差不多 花個50元賭看看摟

不知好壞不知大小 拆開完全一 ...

電容值增大有可能通過更多低音。即使容量一樣,換不同的廠牌也會有差。

楼主:
對了 我試了一下 手邊茹鐵鵬 貼上3顆-20顆(直徑1CM) 貼在高音後面 增加高斯 好像沒啥用
怎麼很多都教這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50元 買下了這一對 (賣家不讓你驗) 看大小應該差不多 花個50元賭看看摟

不知好壞不知大小 拆開完全一 ...

我有點好奇...你換上去的這喇叭元件,整台組裝起來後,音質如何???

楼主:
這組喇吧用途是有聲音就好 接第四台用 (音質感覺有比之前好 應該是低音變好的關係)
低音 變有力 很棒 HBO那些戰爭片的槍聲 有FUN了

其實我還有一些喇吧 本來想丟掉 為了維修而維修
對電子一竅不通 純粹熱血想學些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 我試了一下 手邊茹鐵鵬 貼上3顆-20顆(直徑1CM) 貼在高音後面 增加高斯 好像沒啥用
怎麼很多都教這招  ...

如果貼在低音呢?

网友(2012-05-09):
恭喜你又學會完修

网友(2012-06-17):
我想說的是...你那50元的喇叭是低音的....你之前的喇叭是中音的..

楼主:
我也覺得音變低 有點怪怪 喇叭 有標示中音 低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