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AC-19M005維修詢問

楼主(2012-04-04):
大家好:我的CMV-938A顯示器,接上電腦開機時亮綠燈,但是黑畫面,按下MENU鍵可以依稀看到選單畫面,但是看不清楚,畫面看起來都是黑ㄉ。拆開機殼裡面的驅動版是DAC-19M005,爆掉的2顆電容都已經全數更新,接著量測5V與13.8V已經輸出正常。但依舊黑畫面。請教:
1. 接到燈管的4個輸出用電表(用指針還是數位電表嗎)要怎樣測量
2.有可能是哪個零組件故障,應該檢查哪裡ㄋ

謝謝大家

网友A:
請愛用 搜尋...你的問題..搜尋就有了

1. 接到燈管的4個輸出用電表(用指針還是數位電表嗎)要怎樣測量
這個搜尋沒有...所以我直接回答
不能用一般電表量..不管是指針還是數位都不行
要用高壓表量...3kv up的表才行..
所以一般沒人在量那裡有沒有電的..量下去..電表可能馬上燒毀(看保護)
一般都是直接.接燈管測試

网友:
這個高壓版的通病就是會爆電容
之後讓保險絲短(斷)路
可能那兩顆晶片也要拆下來量看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愛用 搜尋...你的問題..搜尋就有了

1. 接到燈管的4個輸出用電表(用指針還是數位電表嗎)要怎樣測量

AK大!!看樣子你幫他修比較快嚕!!

网友:
這種故障狀況不是燈管壞就是高壓部分出狀況!!

燈管部分要用燈管測試器測量!!組件可以找盧大問問!!

燈管不好換喔!!有破屏的危險性!!小弟不才已經修破2台了.........@@!!

都是在回組時破的...真的很(*&^%*%$

能看的到畫面表示AD版是好的!!

高壓部分就要靠你去找問題了!!  建議先PO一下圖上來看看吧!!

要換整組的高壓或P+I版,盧大那應該都問的到!!

网友:
照akgkaylin跟bigger12 的方式下去維修!!這一片應該可以修好~~
不懂的話!就貼個照片........

网友:
這張P+I光是我發的實例好像有好幾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