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幕 不相容??

楼主(2012-04-04):
顯卡AGP 6200 MSI

幫灌好 WIN7 和 XP 都一樣 朋友抱回去無法進入桌面顯示 但是主機以開機成功完畢 就是沒桌面螢幕畫面

(BIOS WIN視窗跑圖開機畫面都有 就是進不去桌面 WIN7 和 XP 都一樣)

接客戶電腦 VGA 無法顯示畫面 但是有開機成功 換成DVI接DVI 完全正常 但朋友堅持VGA

移除驅動 正常  灌上超舊版顯示驅動也一樣不正常 移除驅動又正常

移除驅動調成 有驅動時的解析和頻率 都正常 但是沒驅動 殘影很重

而抱回工作室 試了3台VGA接頭螢幕 (液晶映像管都試)都OK 完全沒問題

因為這是第2次遇到 第一次解決辦法 原螢幕原主機重灌

這次也是這麼解決 但是就是心裡一個很大的疑問 懇請各位大大 化解

楼主:
我這邊
800*600
1024*768
1280*1024
都可 插上去自動調整 或叫你調

對方原1024*768
插上就直接顯示不支援
接上DVI 都OK
可是我的筆電VGA 插他的螢幕又OK

网友:
使用的線材有無測試!! 搞不好他家裡的線斷了。。

楼主:
插 我筆電的是他家 的線 完全無問題

网友A:
試著進入安全模式,移除顯示卡.
然後再次進入系統,重新安裝驅動.

网友:
明顯驅動的問題,上驅動後先調成800*600再接問題螢幕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著進入安全模式,移除顯示卡.
然後再次進入系統,重新安裝驅動.

這也一樣 只能進安全模式,移除驅動 沒驅動可以看到桌面

但是正常進入桌面 裝完驅動 調過800*600和1024*768後 頻率也調了好幾種
2種重開機也一樣 而驅動也是試過很舊好幾版跟最新版 都一樣

可是解決時原螢幕重灌 用新的驅動 都可以

网友:
你這個問題,個人在MSI GTS 450的卡,與Acer AL1721的MONITOR搭配上也遇到過類似的
顯示卡在未驅動前,插在VGA接頭上,也是在開機過程中都有顯示,但是灌完驅動重開就沒顯示了

印象中.....後來嘗試的結果是......顯卡強制用DVI輸出,接上一個DVI轉VGA接頭就看到畫面了

但是......因為那台主機其實最終不是接這顆螢幕的,換上那顆要跟這台主機工作的螢幕
兩個接頭都可以顯示,可能問題真的是在MONITOR上面吧!!

网友:
A螢幕安裝OS.作一次sysprep.解析度設定最低~關機
B銀幕.開機.(這樣就不用原螢幕原主機重灌)

网友:
我的ati方法不知能不能用在你那塊上面
xp開好後,兩台螢幕同時插著vga和dvi,再把1號螢幕設到vga那邊並設成主要螢幕

网友:
螢幕不相容?
我猜客戶的螢幕是4:3 ,你的螢幕是16:9寬螢幕
所以會造成 無法顯示畫面 但是有開機成功
如果你是用螢幕4:3 ,客戶螢幕是16:9寬螢幕 ,顯示畫面就會正常
如10樓  zf5881 大處理方式就可解決

楼主:
都一樣是4:3 但我是用15吋(2000年製)下去灌 客戶那邊是19吋4:3

今天找出客戶電話 好心的問候一下 目前都沒問題
跟客戶打哈哈後發現我是第3手幫他灌的 前2手都退錢給他
第一手還幫他換了顯卡也一樣
早知道就.....

网友:
我也遇過不相容的lcd
1.lcd 雜牌
2.支援性不足
3.頻率無法配合顯示卡. 連設定到60mhz 都不可以.
最後調到640*480 ,60mhz 就正常.然後再調回1024*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