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32型PD32D3無法開機

楼主(2012-04-04):
之前這台電視爆過電容我有幫他換過了修好後很少看.最近要打開卻發現一開電源他馬上自動斷電連螢幕都沒反應照片中有畫奇異筆作記號就是換過的電容有1000uf25V.680uf25v.220uf25v.這次又不能開機給他打開一看又爆了另一顆220uf25v的電容結果換完卻還是無法開機

网友:
5vs有嗎?
Pfc正常嗎?
目前電壓測量到何處?

楼主:
測量5VS但是PFC我找不到說半路出家所以還需大家多多指導

网友:
你的板子上有各點電壓標示,先測量+5VSB,再以無附載啟動,一般來說是將PWR/ON的接腳直接短路,但是要視版子而定喔,有些板子不適用,啟動電源後依據各腳標示的電壓測試是否在標示值可容許誤差範圍內,若數值相差太多,針對接腳連接的元件一路查,祝你好運!!!

楼主:
感謝你~指導我努力看看

网友:
這板pin3和pin4可以直接短路.(用短路跳冒插上即可).
上AC110V電後5V/12V/24V都應有輸出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