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火光四射的微星95GT之小米粒電容更換

楼主(2012-04-04):
(无正文)

网友:
那顆應該也可用電解電容代用,只是不知要用何容量和耐壓,
有誰知道這種smd的電容如何查其耐壓?
小溫大,你店內的板卡看起好威啊~

楼主:
應該是可以用電解電容,我本來也是打算用電解電容,但要知道容量的話我想應該要拆一顆差不多大的拿電容表來量吧,但耐壓值部分就不清楚了,所以還是乖乖的黏一顆一樣的回去......Orz

网友A:
顯示卡電容耐壓最多是25V 不可能高於 正常來說用16V都OK 也就是更換電解,只要知道他的容量用差不多的就OK了! 但是要選Low ESR的電容比較好!

网友B:
大大可真強阿...
這是從回收廠撿來的?
還是客人不要而回收的?
上面的原廠風扇好像被拆了

网友:
微星的這片好像常有這種問題!我有好幾片也是這種狀況

网友C:
這樣太好了,那顆電容已經NG了,直接燒給你看,省得逐一排查短路點~

网友D:
小米粒SMD電容跟電解電容是不同目的,根本沒有所謂哪個替代哪個的問題。
電解電容esr值較高,為了高頻去耦要並聯基層陶瓷電容 (常用0.1uF / 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電容耐壓最多是25V 不可能高於 正常來說用16V都OK 也就是更換電解,只要知道他的容量用差不多的就OK ...

請問大大這個是經驗法則判斷嗎?您這麼一題好像真的是沒印象有看到超過25V的電解在顯卡上,這是以顯卡PCI-E供電得來的耐壓值應該不會超過,不知我這麼想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可真強阿...
這是從回收廠撿來的?
還是客人不要而回收的?

我有在收廢電腦,在我拍賣區有收購的價錢,是回收收購來低,到手時就是那副樣子了,應該是原廠風扇掛掉自己在鎖顆小顆的上去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粒SMD電容跟電解電容是不同目的,根本沒有所謂哪個替代哪個的問題。
電解電容esr值較高,為了高頻去耦 ...

感謝指導,所以貼片電容基本上像我們電子底子差的,看不懂用途就盡量別替代的好,我想這樣應該比較保險......Orz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太好了,那顆電容已經NG了,直接燒給你看,省得逐一排查短路點~

明顯看的出來就比較省時間,如果是看不出來的,可能就得花很久囉,像小弟焊工差的,什麼東西都要一一拆下來可能會拆到板子爛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粒SMD電容跟電解電容是不同目的,根本沒有所謂哪個替代哪個的問題。
電解電容esr值較高,為了高頻去耦 ...

是沒有錯 但是得看他放在哪而定,如是為了更細的雜訊的話陶瓷電容也能用0.1uf(大概就是104電容),不過通常有些顯卡是刻意用SMD小米粒電容取代電解,一來省錢、二來去高頻用、三來省空間! (大量生產小米粒SMD是比較便宜的! 看容量取代吧!) 0.1uf或以下的就用陶瓷電容 一般陶瓷電容都是50V耐壓絕對也夠! 超過1uf或以上可用電解取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在收廢電腦,在我拍賣區有收購的價錢,是回收收購來低,到手時就是那副樣子了,應該是原廠風扇掛掉自 ...

那種比MX440高級的卡建議裝上大顆點的風散,否則夏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種比MX440高級的卡建議裝上大顆點的風散,否則夏天...

直接在主機裡顯卡旁黏1個直立式的12cm 12v風扇往顯示卡吹最快,散熱也不錯!
位置的話,看機殼可以有不同擺放方式,目前我是放在硬碟下方,吹過去剛好直接往顯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