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電源沒有 DC300V 苦思無解~請高人指點。(已解決)

楼主(2012-04-05):
問題就是這顆 POWER,我很懷疑前端控制 IC DM311 損壞,無法提供 5V VSB ,但是看了一下沒有 300DC ,前端所有電阻、電容都測量過,連濾波兩顆 470/200V 的都換成 560/200V ,橋式整流也是好的。但是怎麼測都只有 穩壓後的一百多V,而兩端電容的電壓居然是整流後的一半,請看圖便知。請問到底哪裡出問題呢?兩顆大電容正常(二手),雖沒有穩穩 560u,但也有五百多,想說就一個 400W 的 POWER 也算偷工減料,普遍都是 680u,換上 560u 應該不為過。但 300V 始終出不來,當初以為是 DM311 損壞,但是拆下來也還是只有 DC 一百多,麻煩高人指點了。謝謝。

還有,DM311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可以承讓?感激不盡。

网友A:
一次側大電容量測正常值應為DC 150V左右
檢查橋式整流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B:
AC IN 的 110/220 切換開關(和其線路)有沒有 問題?
AC IN 110V   而切換開關  切換到220時開路(OFF)狀態  電壓總和是則只有剩下一半

類似這篇
CoolerMaster 500W烏龍.....這..算不算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7116-1-1.html

原理
電源供應器110/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网友C:
同意樓上的見解 AC IN 的 110/220 切換開關 有沒有 問題?
DH0370R也許可以代用DM311
我不是很確定
如果沒有更好的方式
不妨試一試
結果會如何我也不確定
保重
祝好運
露X有 單顆$8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781186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 IN 的 110/220 切換開關(和其線路)有沒有 問題?
AC IN 110V   而切換開關  切換到220時開路(OFF)狀態   ...

切換開關始終停在 115,沒有更動過。但這點我再去確認~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側大電容量測正常值應為DC 150V左右
檢查橋式整流功能是否正常

我確定橋式整流是好的。而且換了一個 8A 的,量了一下二極體檔位,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樓上的見解 AC IN 的 110/220 切換開關 有沒有 問題?
DH0370R也許可以代用DM311
我不是很確定

單顆 80,嗯~若是較高檔的 POWER 我會考慮,但花了 80 元還不知道能不能用,我再看看 Datasheet 好了。

网友B:
切換開關始終停在 115
==> 我沒講清楚...
我第一個想法是[切換開關] 停在 115
但是開關壞開路了    [切換開關] 就相當於220模式

您把 兩電容中的[黑線] 與到 橋式整流的[白線]   檢查看看(或直接從板子上拉線短路)

网友:
POWER有一個PPFC線圈,檢查其阻抗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換開關始終停在 115
==> 我沒講清楚...
我第一個想法是[切換開關] 停在 115

Simon 大~您說的沒錯。今天看了一下切換 115/220 的開關,發現其中一個沒有接觸到~我還第一次碰到這麼詭異的事~問題解決了。但是 FDM311 始終沒有譜~目前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