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9"LCD 缺色

楼主(2012-04-05):
19"LCD 有2個輸入端,DVI,VGA各一
DVI輸入無缺色,但使用VGA會缺紅色,線材都換過了
一樣還是缺紅色,確定無斷腳
請問各位大大,還有救嗎???

大大 我拍到照片了 sorry 不是很清楚
請神大指導 該從何處下手
另外 我的電腦是內顯 所以沒東西可以拍 sorry

网友:
您不把AD板照片放上來,那真的沒救了。VGA缺色非常好修。
另外加附顯卡照片正背面。
後續會再指示針對哪部份進行檢視。

网友:
Vga右上方有6顆電容。兩個一組。。紅。綠。藍。量看看那一組電壓跟不正常。或六顆電容都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