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2234S開機二~三鐘後無畫面

楼主(2012-04-05):
我也有一台W2234S,點了有畫面但二分鐘後就無畫面無背光,之後摸A/D板上的主IC(紅色框框那顆)很燙手,不知道是不是這果IC有問題,另外借用了tony大大的圖,tony大大不好意思n_104|

网友:
無背光 請先查修高壓版是否短路保護 或是燈管老化 接觸等問題

楼主:
電源板都有量到5V,12V,3.3V

我現在出門去買點單燈回來試

网友:
很燙手的要注意了!! 雖不一定是禍源 !! 可能也不久了??

网友:
這片死很大!

楼主:
燈管測沒問題,可能像jazz大大說的一樣燈管沒問題,但也用不久了,明天去買燈管來換換看

网友:
1.AD上電容異常
2.三端子穩壓IC輸出確認
3.程序確認(此型機種程序也容易發生異常)

楼主:
謝謝狼大另一重點指導,
我馬上來去測一下狼大說的地方,由其是電容先換掉在測,
謝謝狼大:)

网友:
LG這棵是會壞 部過機率不高 我碰過的才2台出現這樣狀況過

楼主:
經過狼大提點,
A/D板上電容已換,
三端穩壓IC量測正常,為求保險也換了,

結果一樣是二~三鐘後電源燈一樣恆亮,無畫面,
只剩最後一樣程序了,但是我沒有工具可燒,

网友:
可以找人代燒或是買現成已經燒好的,程序最好用到1.3版

楼主:
我在台北不知那裡有賣燒好的,或是狼大可以跟你買嗎?

网友:
簡單一點的辦法是找一張AD版換,或是直接改公版,這部分可以請教一下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