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T-CON MDK 336V-0N

楼主(2012-04-05):
MDK 336V-0N(19100054)
求上面的24C中的資料
不知那位先進手中有..請求幫忙..謝謝

楼主:
有的先進幫幫忙吧..到處都找不到這片..><

网友A:
這片我有.HITACHI面板用的.需要的話可以拆機賣你.
明天再貼照片.

网友B:
試試看是不是這個,之前備份下來的
T-CON上型號是:MDK 336V-0 N
MDK 336V-0 N.rar (5 KB, 下載次數: 15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是不是這個,之前備份下來的
T-CON上型號是:MDK 336V-0 N

chi 大哥大,,,,,, T-CON  EEPROM專用 , 24C/128N 原廠程序碼, 此 BIN 檔, 需配合 " 編程燒錄器" 來使用。
             此文件位於 " 寶藏文獻內", 您能拿的到,,,,, ( 您不簡單) 。
   謝謝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是不是這個,之前備份下來的
T-CON上型號是:MDK 336V-0 N

謝謝chi 大大.....不過不是這個  容量也不同
MDK 336V-0 N
上面還有小的板號..這片可能是別片的 你的是8k 我的是16k

小弟有燒進去測試..問題一樣..黑屏..
怕是面板掛...tcon 電壓 全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我有.HITACHI面板用的.需要的話可以拆機賣你.
明天再貼照片.

請先幫忙拍照來看看是否相同的..謝謝
如可以也請pm告知價位..
我好問看客戶是否要修..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i 大哥大,,,,,, T-CON  EEPROM專用 , 24C/128N 原廠程序碼, 此 BIN 檔, 需配合 " 編程燒錄器" 來使用。 ...

寶藏文獻..不是早沒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先幫忙拍照來看看是否相同的..謝謝
如可以也請pm告知價位..
我好問看客戶是否要修..謝謝 ...

圖檔過大無法貼上.
可否留email我傳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寶藏文獻..不是早沒了嗎...????

樓主,,,,,  您說寶藏文獻區 , 刪除了???   啊!!!! 那就遭了個糕 ,,,,,, ~~~~寶藏文獻~~~ 已落入 " 武林高手" 之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chi 大大.....不過不是這個  容量也不同
MDK 336V-0 N
上面還有小的板號..這片可能是別片的 你的是 ...

樓主,,,, 大哥   ,,,,,,  盧大哥, 那裏不是有嗎????
                     24C/8K , 24C/16K , 24C/128K 沒差吧!!! ( 只要容量夠,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檔過大無法貼上.
可否留email我傳給你.

已PM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大哥   ,,,,,,  盧大哥, 那裏不是有嗎????
                     24C/8K , 24C/16K , 24C/128K  ...

盧大目前無現貨...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i 大哥大,,,,,, T-CON  EEPROM專用 , 24C/128N 原廠程序碼, 此 BIN 檔, 需配合 " 編程燒錄器" 來使用。 ...

這個檔案不是「寶藏文獻」裡的資料
這是之前修一台 iMiro HD-3701(i37) 的時候,拆IC下來備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chi 大大.....不過不是這個  容量也不同
MDK 336V-0 N
上面還有小的板號..這片可能是別片的 你的是 ...

抱歉...沒能幫上你的忙...
板號的確是不同的,我查了當時抄下來的資料
板號是 19-100019,EEPROM是 24C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沒能幫上你的忙...
板號的確是不同的,我查了當時抄下來的資料
板號是 19-100019,EEPROM是 24C64 ...

很謝謝c大的幫忙..
這台我很有可能會吧他退修了..
明天在找不到星期一就退修好了..客戶一直打電話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PM  謝謝

已傳email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傳email給你了.

謝謝你..跟我的板號不同..你的是56...我的是54...謝謝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謝謝c大的幫忙..
這台我很有可能會吧他退修了..
明天在找不到星期一就退修好了..客戶一直打電話來..> ...

樓主,,,,,, 用公版, 還是不能點亮, 修復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用公版, 還是不能點亮, 修復嗎????  ~~~~

用公板..也是要有正常的t-con..否則沒辦法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