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GA-M61SME-S2主板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維修不成功

楼主(2012-04-05):
這片技嘉故障主板外表看起來很新,而且沒什麼灰塵...就是不開機~~

上電測試前已先確認無短路狀況,直接上電是~~不開機,除錯卡開始"00",停在"00"

"00"與CPU有關,CPU座有沒有虛焊?看不出來,倒是發現附近的電路有撞傷...

近一點看

背面靠近記憶體插槽有個電感裂錫,很明顯,不需放大鏡就看得很清楚了~~

撞傷的四條電路其實只有一條是真的斷,其它三條刮掉保護漆後,並無斷線~~
斷線的電路補上,以及背面電感裂錫也補焊~~

再次上電已可以開機了...但重開後就不行了...這應該是整合橋虛焊...
重覆試過幾次,結果都一樣,壓著整合橋開機會正常,不壓就開不了,除錯卡停在"C1",螢幕沒畫面~~

整合橋虛焊...我沒辦法了....維修不成功~~

网友:
遇到這種也沒辦法~..
有整合橋的 晶片 ~大致 都會先看看有沒空焊下手..
加油~

网友:
"C1" :DIMM<->整合橋 空焊。

此板若版大棄修回收,能否分享給小弟練功!?

网友A:
可以加焊看看,不過我上次有一片直接用風槍從上面吹,
結果也只用了一個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焊看看,不過我上次有一片直接用風槍從上面吹,
結果也只用了一個星期...... ...

已知空焊,後來有加焊過...但還是失敗,BGA Rework還是需要經驗與設備,成功率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 :DIMM整合橋 空焊。

此板若版大棄修回收,能否分享給小弟練功!?

可以..但先說明喔,我後來有加焊,但不成功...目前狀況是不過電,ˋ按pwr sw沒動作~~
要做植球回焊才可能救回來...這顆nf6100應該已經報廢了..

网友:
這種整合橋空焊,再加焊成功,就要您的裝備而定。
不然就是BGA Rework,成功率會比較高。

网友:
跳C1不一定是空焊吧!!  用記憶體阻值卡測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