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太克 TDS 460 電源板上的零件

楼主(2012-04-05):
小弟一台TDS 460有一天開機之後就聽到放砲聲.....心就冷了一半...拆開後...Q1,Q2都炸了....也可以找到零件換..但另外找到一個零件100004, 35R1..這個東西要去那買....??

网友:
這是混合IC(HYBRID IC),屬於小片電路集合,一般只有原廠才知道其內部結構和販售

网友:
那這台只能殺肉了嗎?????????

网友:
或是看有沒有辦法取得電源板

楼主:
感謝狼大指點....看來只能來去專門儀器維修,問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