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287tw

楼主(2012-04-05):
原本的電源版為OPVP-0015(故障),跟換了一片FSP-228-3M01(Q過的)後正常使用了一天
誰知道隔天卻會自動開機.
而插電後會自動開機.(不按電源鍵).至於其他的按鍵.一按下去就會自動關機再重開
請大家幫忙謝謝

网友:
主機板異常!KEK也檢查一下!

网友:
檢查按鍵及線路有無壓到

网友:
先把按鍵排線拔開 還是會自動開機 應是原本的電源板故障機率較大

网友:
按鍵換新後排線拔開還是會自動開機,應是主機板異常導致所有按鍵也會異常!

网友:
你來買電源板都說過了>>>我只給好的電源板>>
給良品>>
當你把機器拿來我這裡>>>把螺絲放在機殼內不只一隻>>你說螺絲都吸在喇叭>>
我幫你搬下車就聽一堆螺絲聲音>>>我也跟你確認過你會修嗎>>你說你在台中跳蚤市場買賣>>修過液晶螢幕都換電容>>我也說兩者不一樣>>>再換電源板之前也再三告知一定要先清除你所拆下螺絲>>>我也說過你不清到時一定會出問題>>>你只是搖一搖>>>聽聲音>>裝上電源板你也測試過好多次
沒問題用2天來這論壇問會自動開機>>網友也建議你維修方向>>>
今天你你來沒先打電話我出門去買東西>>>之後你打電話來說說>電源板有問題>>
1.如你會判斷>>>>不虛發文問
2.當初你要買電源板>>>我也說過>>你確定嗎>>你說對>>機器擬面散落一堆螺絲我也向你說明>>
你不清造成在燒我不負責>>>我只給正常電源
3.你今天來我剛好外出>>接到你你電話>>就說電源有問題
如視電源問題免費幫你換>>>可是你連問題說不出來>>>就說換電源引起>>>
說不過吧>>>>就散會自動開關機>>>電源故障率30%>>>
還要拿機器來˙我幫你診斷問題>>你在自己搞
又不給人修>>>自己亂搞
4.如是電源我負責>>>不要來要我幫你測>>說問題點>>>
5.這種維修人員還可進痞酷維修聯盟>>>>傻眼>>>我都覺得技術差不敢加入>>>

真傻眼>>>痞酷維修聯盟有這種維修人員加入
不是說痞酷維修聯盟不好>>>要篩選阿>>不要亂掛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