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40 吋被修的有一點辣手(補圖)

楼主(2012-04-05):
今天客人叫修HERAN 40吋,說已找人修過.老闆說無法修理,麻煩大家幫忙吧,請看..........

不知道為何這麼做,屏線兩邊卡
榫也壞了

先把鼻屎大的錫,從屏線座弄開
並灰復原狀

問題來了,一共7顆一樣的可調
電壓的穩壓IC,其中6顆電壓都一樣
依序是1:1.25       2:2.5
3:5

只有這一棵電壓不同
1 :2V   2:3.2V      3:5V
不知道怎麼和材料行形容.
目前情形市有聲.無影像.有背光
無OSD,TCON 5V 正常........
請各位仔點迷津.......

网友A:
跳這條線是正常.排PIN......需跳跳線!
沒說故障狀況無法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這條線是正常.排PIN......需跳跳線!
沒說故障狀況無法幫!

謝謝l大,不知道相同7個穩壓ic其中一個1,2腳電壓和其它6個不同,是否是無影像的原因。

网友A:
調整型穩壓IC!不能光看IC編號!還是那句話沒說故障狀況無法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調整型穩壓IC!不能光看IC編號!還是那句話沒說故障狀況無法幫!

他的故障原因在這裡啦~呵呵...
我也是看了第二次才看到故障原因

目前情形市(是)有聲.無影像.有背光
無OSD,TCON 5V 正常........
請各位仔(指)點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整型穩壓IC!不能光看IC編號!還是那句話沒說故障狀況無法幫!

再次感謝l大答復,現在情形有背光,無影像,無osd,電源部分輸出電壓都正常,選台,聲音調整都正常,判斷應該是TCON故障,謝謝。

网友:
藏在最下面暈!
TCOM送電訊號裸測.
各個輸出電壓正不正常合不合理!

网友:
還要那條線最好跳!確保穩定!

网友B:
呵呵呵....我想你的故障狀況應該是"無影像"對吧?
照你這T-COM的照片看來是有人處理過了(因該不會有問題才對阿!)
若是能開機無影像看第四台有聲音那可能問題出在AD板上喔~!(這機型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我想你的故障狀況應該是"無影像"對吧?
照你這T-COM的照片看來是有人處理過了(因該不會有問題才對 ...

多謝t大答復,這一40吋機器內部並無AD板,AD板是作在視訊盒一起,第一次看見這一型。這一型會有此通病嗎?謝謝。

网友C:
拿出公版先試不就知問題嗎

我修機只要被修過先公版次候

就知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出公版先試不就知問題嗎

我修機只要被修過先公版次候

有道理,明天先試試先

楼主:
圖中4點是否就是VGH,VGL?電壓依序是
0V   2V    2.4V     4.4V

不知從何量起 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