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種使用者 775座 背板使用

楼主(2012-04-05):
一位A網友向我買板~當天 來我家 試給他看
之後也叫他 檢查腳座 外觀 都OK

跟他講有問體 我退你錢
...............第6天  他跟我講 對方B說WHY 裝背版才可以開機

.................................我在想~會是775  空焊嗎?   ..

那天 他通知我 對方B 寄退環給他A了....我就去給他拿版..退他錢 發現:..
座 腳都灣囉......連775孔 也斷線~~~他連忙跟我道歉..
之後我 還是退給他錢 壞版我拿回 自己修.. 他說不用****我說 沒關係****** 你自己以後小心點****郵寄 問體多

還拍照片 寄給他..讓他跟對方網友B 去說 不關我的事...

結果..它 賣給一各網友B--用郵寄的 對方還真的是天兵..........

我都有拍照存證的...
所以要賣2手的給網友 最好要 面交  還有拍照.

........................
裝 背版 還有改裝風扇的要小心

相關帖子

网友A: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散熱器會附上鎖螺絲用的"螺絲墊片",
一般用在主機板上的墊片都不是金屬的材質,
為了防止刮傷基板用的吧
類似這種

网友:
這種情形發生在一般賣家身上應該沒有人會認賠吧!

网友:
可愛大還真是佛心來的,這還退款給他,這個一般屬於人為導致故障~一張板能裝成這樣也不簡單~

网友:
有夠扯......
這種情況怎麼可能要退款......
一看就是使用者安裝有問題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散熱器會附上鎖螺絲用的"螺絲墊片",
一般用在主機板上的墊片都不是金屬的材質,
為了 ...

這個墊片
不只可以防止刮傷主機板
還有防止從螺絲短路
遇過不加墊片 就無法開機
加上墊片就什麼事也沒有
現在的機殼 好像都不會附這個墊片了

网友:
這也太離譜.....安裝也裝成那樣...

网友:
看那斷線好像是改裝彈簧刮傷的,可能是上下裝錯。
cpu針腳,可能是寄送的a沒包裝好,
或b 安裝不當,這一般都算是人損了。

网友:
一看狀況,是很有可能在敲竹槓的.....若是買來自己用,必然會注意不要撞到、鎖背板不要刮到線,但這都沒有。
郵寄的話,基本保護一定要有。應不至於壞到變這樣,A應該也是有疏失。

网友:
斷線跟針腳歪了就算了!
連SATA的腳座都可以一邊斷掉,對方是怎麼搞的??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新手在學DIY或是改散熱,
然後就弄壞了一堆東西後,才說有問題要退!
網拍這種東西,真的要很小心!

楼主:
看這也知道 DIY 新手 才會 把版子 弄到這樣..

孔 會所鎖這樣 我還第一次看到...
我都是用原廠風扇 樹膠的~  沒看過 改裝的 775風扇 ~

网友:
拍賣上常常有很扯的狀況,像我向賣家甲買了主機板800元,測試後發覺不是主板故障,索性賣出。原價800元賣出給買家乙,cpu和另一塊主機板作為贈品,並附有原賣家甲的網址和三個月保固,但贈品不保固。結果買家乙還抱怨贈品不是好的,給了普通評價......

网友:
真的壞的好嚴重,這個DIY新手根本完全不會裝吧,不太可能能把他弄到這麼慘,郵寄應該沒這麼誇張,不太可能撞到連SATA都斷掉,可見是人為造成的,如果給他更早的板子我看會更慘,SATA都能折斷,IDE不就都斷針了,目前是都沒附那種墊片,除了自己買來裝,或是沒裝而已,原廠的看樣子還是比較好朔膠的比較不會裝的時候鎖傷主機板!
網拍賣東西真的是靠運氣,還好我都不賣東西的! 我買到有問題的也一樣不管他修好繼續用! 修不好就算了!
因為有時寄來寄去費用就不小了!

网友:
可愛大真的佛心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