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ASUS K40IJ 不開機

楼主(2012-04-05):
已更換過 震盪晶體25.000 後可開但放幾天後又變成無法開機~_~燜 誰有線路圖小弟跪求線路圖

网友A:
bios release一下看有無改善,有沒有可能又是那顆晶體壞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release一下看有無改善,有沒有可能又是那顆晶體壞掉呢??

BIOS沒刷過 明天測試看看  晶體 換過2各 都同樣問題
因缺線路圖 查修一一 測量 開機 有電壓 3.2 案件有反應 但無法開機

网友:
晶震有無故障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

BIOS的問題可能性會高一點!!
松狮的家 該用戶已被刪除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2-07-05):
還沒解決不便講解謝謝分享

网友:
不開機的狀況也很多種!!

能否PO個圖附註一下測量結果,比較好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