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940NW其C210電容值大小?及造成背光不亮!

楼主(2012-04-05):
Samsung 940NW
發現為高壓版問題
抓了許久問題還是會出現閃1-2秒進桌面,之後高壓版跳保護
出現背光不亮(強光下可看到桌面),電源燈恆亮

也用了外接燈管試過
發現編號:B的插座會有不亮燈的問題
翻開背面發現C210位置有東西不見了
懷疑是這一個貼片電容導致的問題
不知道有人有這一片的電容值嗎?
感謝

正面圖

正面圖

背面圖

背面圖

放大圖

放大圖

网友A:
用0.1uF / 50V 積層陶瓷電容試看看。

网友B:
這塊壞高壓變壓器的機率高.
如買不到就跳板即可.

网友C:
看接點的樣子是本來就沒裝了吧!!

A跟B的迴路檢查對照一下,個零件的阻值,應該會有發現的??

搞不定就改高壓公版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接點的樣子是本來就沒裝了吧!!

A跟B的迴路檢查對照一下,個零件的阻值,應該會有發現的??

目前就等待團購的放大鏡
整個板子就這一焊點沒有放東西
剛好就下半部的燈管無法點亮!
所以有可能是變壓器的問題??
變壓器壞一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壞高壓變壓器的機率高.
如買不到就跳板即可.

wang3597大
變壓器有可能會壞一半嗎?
因為就只有下半部的燈管點不亮!

改高壓版的跳板技術還沒有學會
這邊文章不知會有教學嗎?
感謝

网友:
那個缺件的是IC周邊電路用,你可以參考一下該IC的DATASHEET電路看看!!

网友D:
我的板子跟你的一樣,故障情形也是亮三秒即黑屏,我這塊也跟你一樣少電容,應該是沒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板子跟你的一樣,故障情形也是亮三秒即黑屏,我這塊也跟你一樣少電容,應該是沒有裝. ...

jysuser大的螢幕有完修了嗎?
還是放在一旁呢?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1uF / 50V 積層陶瓷電容試看看。

請問是不是全部的電容都應該插電就能量測得到電壓值呢?
此電壓板就只有9個電解電容
目前在47uf 50V及100uf 400V這兩個無法量測到!
不過有拆下來用電容表測其電容值沒有問題
匯市其他元件導致電容測不到電壓嗎?

還是方法錯誤嗎?
電表用DCA模式....黑筆接螺絲金屬處,紅筆皆要測量的正極

网友:
樓主…請問您是否曾上網用這顆IC編號找資料……查相關腳位作用…
          再請問您…A組跟B組的推動晶體是否共用一顆晶體還是用二顆來推,是用那一顆…它的資料您可找過 …???
   再換個角度來思考…A組與B組的電路理論上應是相同的,所以也可以用比對的方式來查問題點…或追線路查共同的起點或分歧點…先想一下,再對照線路思考,您會比較有方向 …!
祝               維 修 順 利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不是全部的電容都應該插電就能量測得到電壓值呢?
此電壓板就只有9個電解電容
目前在47uf 50V及100u ...

電表用DCA模式....黑筆接螺絲金屬處,紅筆皆要測量的正極
>> DCA是量直流電流,不是量電壓的檔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jysuser大的螢幕有完修了嗎?
還是放在一旁呢?
感謝

板子上的電解電容除了450v/100uf沒有換(有拆下來測量容質沒有問題),其他8顆都換新的,連高壓電容10j/3kv四顆也換新,故障情形依舊,我也是新手,找不出頭緒暫時先放一邊.謝謝!

网友:
這個電路基本架構為半橋功率放大電路.
SEM2005負責PWM控制,驅動輸出一個N
與一個P信號,送至AOP601做半橋功率放大,
推動一組高壓線圈一次側,而二次側分為兩組,
每一組再負責驅動兩支燈管.
C210上面原本就沒有零件.
您說的A組可以點亮,B組無法點亮,那麼就要確認
一下高壓線圈的二次側電感量是否正常,或是低壓
回授電路是否異常.

网友C:
變壓器要拆下來看看了,不然可能要更換PWM 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要拆下來看看了,不然可能要更換PWM IC???

eson0724大的意思

是先將左邊的變壓器先拆下來或是上電測量呢?

若是要搞右邊的PWM可能就有點難度了

网友:
變壓器要拆下來測!!

海大說的:
這個電路基本架構為半橋功率放大電路.
SEM2005負責PWM控制,驅動輸出一個N
與一個P信號,送至AOP601做半橋功率放大,
推動一組高壓線圈一次側,而二次側分為兩組,
每一組再負責驅動兩支燈管.
C210上面原本就沒有零件.
您說的A組可以點亮,B組無法點亮,那麼就要確認
一下高壓線圈的二次側電感量是否正常,或是低壓
回授電路是否異常.

就是說要測量變壓器2次側,也就是輸出到燈管的那一邊,他的電感量是否在正常值內,
一般來說,像我的儀器只能測量相對應的阻值是否正常,所以你可以用電表測量2次側的2組輸出的阻值是否相等。